[健康] 拆古怪故障保护板换好的蓝牙保护板

楼主(2023-10-13):
拆古怪故障保护板换好的蓝牙保护板

表哥出国前买的电池,7260的容量,用的是60V铅酸电池尺寸,我的车是72V铅酸的回字型。
故一开始只是拆了外壳改变电池形状后将就用,结果莫名故障断电。。
排查是保护板间歇性发病,拆下来的保护板
说是40A电流。我的车是600瓦最多800瓦的功率吧,控制器是25A的杂牌欧驹

旧的拜特保护板,前后加起来8+6的14个mos管

新入手的二手保护板,说是60A的,确实有点分量

自购的蓝牙外接模块

双面铝板,mos管数量足啊

保护板的分芯片

开始是裸装,对折了一下也是能放在72V回字电池箱里

之后由于怕进水,买了合适的锂电箱,将电池连同保护板一起装进去了。

拆下的保护板

mos管

间歇性的不能使用,让我快崩溃

刚好那段时间又遇上拆迁,下雨

莫名骑着突然就断电了,然后就一直没电,推车回去立马P 跟C之间弄了个空开

一旦故障就打开空开直通,之后入手嘉的60A的装进去用了。

楼主:
该折腾是在22年6月份进行的,之前有个帖子是最近台风天重组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815-1-1.html
是在23年8月进行的。
期间换的嘉达保护板还有一则趣事,过几天再发。

网友:
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
骑着骑着突然断电,确实耽误事啊。

网友:
保护板用料挺足

网友:
保护板用料十足啊,就怕半路挂车

网友:
保护板用料十足

网友:
保护板可以

网友A:
我那个电车有时候骑行也断电,不过问题是刹车那不回弹断的电。
您如果能排除外在的那些问题,确定是电池的话,好好折腾折腾,您的技术老厉害了。
另外我想问下,你那个小米键盘鼠标,还在吗?

网友:
用料不错啊,就怕这样扔半路上

网友:
控制板出问题是很件闹心的事,特别在半路上。

网友:
里面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电车有时候骑行也断电,不过问题是刹车那不回弹断的电。
您如果能排除外在的那些问题,确定是电池的 ...

放在角落里做测试,打算看看谁能看得到再丢。。你要的话出个鼠标的费用,键盘就一起打包,不过要点时间,毕竟键盘大的打包盒不好遇到。

楼主:
厉害也不会修不好换板子了

网友:
这是有什么地方接触不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在角落里做测试,打算看看谁能看得到再丢。。你要的话出个鼠标的费用,键盘就一起打包,不过要点时间, ...

如您描述,鼠标好使,键盘能用,麻烦您整理好,打好包,我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您描述,鼠标好使,键盘能用,麻烦您整理好,打好包,我要。

键盘不能用,找不到匹配方法,并且,问了小米客服,他们说不行,那我继续丢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键盘不能用,找不到匹配方法,并且,问了小米客服,他们说不行,那我继续丢掉吧 ...

键盘不是用同一个 接收器吗?为啥不能使用,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不是用同一个 接收器吗?为啥不能使用,好奇怪?

另一个键盘,不是同一个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