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没事电源改了可调,电压最低在4v多

楼主(2023-10-13):
为什么低不了,我直接把可调电阻102改成502,但是最低是4v多,再加电阻也没用可能引起了
ps已经加辅助电源,话说你们都不带看图片的吗
ps光耦处加电压应该能调0v,但是不加应该能调3v左右,加的话我理解是给光耦单独供电来控制3842,对吧

网友A:
需要外接辅助电源

网友:
给芯片另外加个电源供电

网友:
电压太低芯片不能工作了呗,看他们玩0V起调电源都加独立供电模块

网友:
最基本的改可调要独立电源供电不知道,还改啥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外接辅助电源

请看图片,已经加了

楼主:
光耦处应该也需要独立电压,但是不加的话按理能调到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