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 7805 78XX系列 三极管 LDO都可以做恒流 限流比较马虎的使用 发热大

楼主(2023-10-13):
LM317  7805 78XX系列 三极管 LDO都可以做恒流 限流比较马虎的使用 发热大

比如一个升压电路后面,串个LM317的恒流电路。然后充镍氢电池7.4V的。

或者充锂电池7.4V的

网友A:
三条腿的都是三极管,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条腿的都是三极管,哈哈哈

我说的是分开的几个词。

7805是芯片啊

三极管也能搭配个恒流电路。

网友:
其实,先进的电池充电器应该是脉冲充电,一个比较高电压的充电以后暂停,然后测量电池电压,电压没充满状态又充,这样容易充满,对有点老化的电池尤其好,因为老化的电池电压不比较高和充电很慢或者充不进去,恒定限制电压一直充电的充电器对稍微老化的电池充电往往都不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