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公牛gn410排插改维修插座

楼主(2023-10-13):
以前用老款gn410插座改过维修插座,面板泛黄,现用新国标gn410改一下。
gn410插座

内部是一体铜条的

靠近开关的一个插孔剪断,改成与其它三孔串联
其实应该剪下面一根零线的,这个L在上面就剪它了

接线也要改动一下

用的1个平方的线

L焊在剪掉的端子这里

头部的接线

把LED指示灯小改一下 200k改成470k

加了个4007

测试好 准备装壳

按下直通,断开需要靠近开关的插孔串灯泡啥的才能接通电路

下图是老款gn410内部图

谢谢欣赏

网友:
这个插座用起来比较烧脑啊

网友:
看起来最后面的插座打火烧黑了?

网友:
不知道这是维修插座的会以为是第一个插座是坏的。

网友:
我是感觉这样子用太麻烦了,自己用了两个1A空气开关连接零线火线,只要短路就跳空气开关其中一路,比较省事

网友:
这样改造也不错,自己使用放心。

网友:
我就两个插座串联,其中一个插多个不同的灯泡和一个两千瓦电吹风做限制电流,开关按下就是短路直通,适合20-300w的不同设备,更大的就按下开关了,来电空气开关用了个几A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工具做的真实用

网友:
感觉以前都不流行一体铜条,明明生产效率更高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公牛插排相对做工很不错

网友A:
黄铜的电阻率其实挺高的比铁好不了多少,纯铜的电阻率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铜的电阻率其实挺高的比铁好不了多少,纯铜的电阻率才低。

排插一般是用的磷铜,能够保持较好的弹性,好一点的会镀锌,排插里面用也不需要考虑电导率了

网友:
原来大婶这里还有一帖!

偶是把部分排插的指示灯都拆了,可以省点电

网友:
现在公牛插座塑料用的好了点,以前用久了外壳都泛黄

网友:
这种应该是母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