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随身果汁机拆解(Joyoung L3-LJ150)

楼主(2023-10-13):
同事买的,说不能用了,修理,顺带拆机

正面是这样,1500maH锂电池10A放电电流,也挺厉害的

抠掉橡胶垫,里边是螺丝

打开外壳了,1节18650电池,1个电路板,1个小电机

电路板正面,有USB充电口,不是TYPE-C
芯片WSCE4056B是单个锂电池充电保护IC

电路板反面,单片机是辉芒微,但是底下的丝印不是具体型号,打磨过了估计
然后两颗NMOS,90A,4.5V就可以导通,很不错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电路板,用于检测盖子盖到位了,然后才能开机(安全保护)

电机不大,有刷的,但是功率能到35W也挺厉害的

检查了一下,电池电压4.1V,没问题
用小螺丝刀顶住安全保护开关,能开机,说明纯粹是操作问题,盖子没拧到位

楼主:
这个电路,两个MOS是串联的?
试过机器,没有高低档,没有正反切换

网友A:
电池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感觉一节电池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感觉一节电池不耐用

不知道电池和电机哪个先不行

网友:
九阳电器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B:
35W相当于8C放电。这个锂电池那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W相当于8C放电。这个锂电池那么厉害?

皮重新封过,没拆开看,连接线倒是挺粗,电路板也堆锡

网友C:
开关时间长了也受不住

网友:
可以临时用用

网友:
这果汁机 临时救急用吧?

网友:
九阳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时间长了也受不住

确实,MOS没有散热片
看电路,两个NMOS像是串联的

网友D:
这么大的功率,那个盖的保护开关肯定用不长。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用了几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功率,那个盖的保护开关肯定用不长。

给单片机一个信号,单片机控制MOS导通

网友:
九阳的产品还是不错的35瓦这电池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