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U后尾灯不亮了。看了下难道减配了?

楼主(2023-10-13):
以前记得UU用的灯泡全车都是欧司朗的,虽然不是LED但是质量还不错起码耐用。我的才1年多就不亮了,刹车灯不亮影响安全所以必须换了。拆下来看到是晨阳的不是欧司朗,难道是简配了吗?连个小小的灯泡都不放过?

由于踏板车启动时必须捏刹车,启动时电流比较大,所以其他用电器最好都关闭。但是刹车灯就有将近2安的电流,这样对电瓶和启动都不利,所以直接换成了LED灯,电流很小不影响启动。

楼主:
这个灯泡明显里面发黑,说明里面抽的真空度不够,或者漏气吧惰性气体漏光了,导致灯丝热升华断掉。国产还需要加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灯泡明显里面发黑,说明里面抽的真空度不够,或者漏气吧惰性气体漏光了,导致灯丝热升华断掉。国产还需 ...

能黑不错了,说明钨丝有升华的时间,现在好多泡都不是钨丝断,而是旁边的捏桩烧蚀,钨丝还在,电极没了。

灯泡都是白的。。

网友B:
加个电容试试,LED除了亮瞎眼并没有卵用...

网友:
换LED吧!省电省心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黑不错了,说明钨丝有升华的时间,现在好多泡都不是钨丝断,而是旁边的捏桩烧蚀,钨丝还在,电极没了。 ...

对的 漏气就是里面喷白了  这个只是点亮+震动导致钨丝断裂

不懂得看看为什么碘钨灯点亮了尽量不要移动  不然钨丝分分钟死给你看

网友:
可能还是质量不佳,老产品用好多年也不坏

网友:
都是高手 灯泡就换一个吧。。

网友:
我的豪爵天鹰十一年了,都没坏一个灯泡,可惜被交警充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容试试,LED除了亮瞎眼并没有卵用...

这是后尾灯,不是前大灯,换LED主要是为了省电,减少启动时电瓶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