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什么雷达感应器(非俄乌冲突),改造一下

楼主(2023-10-13):
大神们看看,如果要改成低压直流供电,是不是可以直接在16v电容处接电

网友A:
可以试试,在输出电容接电,既然电容是16V,电压估计是12V,不要太低了,太低了,电压不够,MOS管驱动不了,也还是用不了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接在电容两端的,先测测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输出电容接电,既然电容是16V,电压估计是12V,不要太低了,太低了,电压不够,MOS管驱动不了 ...

我怀疑5v因为5v的常用电容是10v,12v能用16v的电容不

网友:
应该就是个感应开关

网友:
期待研究成果

网友:
查看芯片工作电压

网友:
貌似在电容处接5V电即可。

网友:
不懂的来看看学习

网友:
这个是微波雷达感应开关,输出是可控硅控制,微波控制部分有三端稳压器,估计9~12v都可以工作,但输出是可控硅,没有交流电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