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开尔文测试笔

楼主(2023-10-13):
组装了内阻仪,自制了开尔文夹,测量18650内阻,夹子不好用,正好手里有弹性探针,再拆一个usb线,把线焊入探针尾部小孔,然后套上细热缩管,外面再套个粗一两号的热缩管,简易探针就做好了,测量电池就方便了。

网友A:
电阻越小越好,选择低电阻的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越小越好,选择低电阻的线。

要多粗才好?你确定你了解这个东西了?

网友:
测试笔手柄稍微粗点好用,万用表笔粗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多粗才好?你确定你了解这个东西了?

找不同粗细和不同材质的线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同粗细和不同材质的线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测试电流是25ma,28awg就足够用,再粗也没多测量大价值,强度高一些而已。

网友:
和5楼感觉一样,手执部位太细了,略粗点方便

网友:
很实用的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同粗细和不同材质的线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4线或者3线测量就是为了可以忽略线材的影响,恒定电流通过被测量物品,然后直接在测量点取样,线材粗细可以说对测量结果没影响。

网友:
不错 实用最重要

网友:
做的不错,线不要细就行了!

网友C:
表笔是我,就换成含银的特氟龙线,线阻更低。

内阻仪是什么板子,贵价吗?看是套了个银行的优盾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笔是我,就换成含银的特氟龙线,线阻更低。

内阻仪是什么板子,贵价吗?看是套了个银行的优盾壳。

开尔文四线测量不用考虑线阻,推荐28awg即可,实际运行电流是25ma,实际36awg就够,更粗的只是出于耐受牵拉强度的考虑。

网友:
线有点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笔是我,就换成含银的特氟龙线,线阻更低。

内阻仪是什么板子,贵价吗?看是套了个银行的优盾壳。

内阻仪板子46元不包邮,0.96吋的oled屏6.1元包邮。
盒子是个带开关的电池盒,开窗处贴了块银行优盾的保护屏。本以为优盾的保护屏是有机玻璃的,没想到上面一层保护膜,下面是钢化玻璃,还是银行有钱

网友:
内阻仪做的很小巧。

网友:
楼主的创新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