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厨房淘汰的蒸架 打造一台高精度微台锯 轻松分割PCB 成本低廉

楼主(2023-10-13):
时代巨变 茶也从玩洞洞板进化到了玩专业PCB,甚至不得不准备开始入坑SMT工艺
首先感谢嘉立创为广大电子爱好者提供了卓越的PCB制造服务,功德无量!
也感谢Mydigit平台 这里充满智慧和乐趣 藏龙卧虎不乏高手大虾 茶也获益良多

由于此前的小帖 (正一愁莫展之际 在厨房看见了它! 小台锯制作开工) 已经无法编辑 只好开个新帖

老规矩 先上个全身照:

切割效果:

下图中  把没分割的板子放一起看 锯路很小的,实际在1毫米左右

专门用于PCB切割 尤其环氧玻纤板的台锯  强烈建议大家切割时一定要喷水,当然 你也要注意你的切割
系统有没有防水措施。关于玻纤板粉尘的危害性 不了解的TX自己去摆渡一下

裁切PCB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茶为什么不选择买成品机 第一是价格不扉(200+),再一个是对材料不满

意 因为箱体几乎都是铁皮做的。还有一个因素 是普遍存在的结构设计上的不足(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

,后面会有说明)

自造的念头早已有之  材料也基本上都已准备的差不多了,最早打算用光驱的外壳做  后来否掉了,
台面材料已经有一块3厚的铝板 后来觉得做一个PCB专用小锯有点浪费 留着做个更大力的台锯用,买过一

个仪表壳 方方平平的后来觉得也太浪费   因为不着急用所以这事一直拖着,一直手锯解决,目标就是要

花费少

这个蒸架质量一般般  记得是买小电锅时商家送的,和家里的其它锅口不配套  后来买了个不锈钢可调大

小的蒸架  这个就淘汰当隔热锅垫子使了。 那天正眼瞧了它几眼   然后 就拿下了~

于是发了个小帖:   正一愁莫展之际 在厨房看见了它! 小台锯制作开工

然后 就开始动脑筋了:

·由于准备的DC电机是双出轴的,同步测速和闭环调速是不是可以试试? 不管怎样 把一头的轴伸出外面再说,里面可不想有太多电气玩意儿

·这个铝蒸架高度超过电机1厘米左右  空间具备做成刀具高低可调,但由于圆形不利于定位 可能直接做成固定的,不想搞复杂了。做固定的话电机也要垫高

·喷淋怎么搞  可以暂时不上  但以后是必须要上的,已有的材料有喷淋电机、DC水泵。。

·蒸架直径18厘米  台面就用了20厘米见方的塑料板

·靠山系统 先用直尺代替,以后再完善

·电源  试过用DIY的实验电源可以带动(50W24V变压器+XL4016调压模块)

把左边的塑料提手拆了   电机有一侧的轴准备伸出外面,万一打算做测速啥的可以把传感器安装在外面

坛友经常提及电压基准 在机械设计中基准同样重要,但有时候我们DIY制作中
要灵活运用各种不规则的材料  这时候对于如何保证精度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此次使用圆形的铝蒸架  对刀具定位和面板安装是个巨大考验,这个蒸架的制造材料用的大概0.3厚的薄铝板

口子上打了几个小孔  用于固定台面板的

电机需要垫高到铝蒸架口子上  不如浪费锯深,找了下材料库里有块黑色的POM料大小合适 打算用它做刀具基座

电机支架要通过这几个孔连接  4个孔要打正,工具精度很一般啊

刀具模块 算是搞定了

  该沉的螺丝要沉下去 。。

前面提到基准  自造土炮也要注意基准,自宫一刀 是保证精度的通用技巧

这是自宫后用尺子量  结果满意~

总装  试刀~

有些小PCB布局密度高  一直没分割  今天轻松分开

·这个PCB小台锯总花费大概30左右,虽然花了些时间精力 但非常值。总体成本低廉
·切割深度5毫米
·台锯内部的电机和电气插头都做了防护,内部预留喷淋管路
·箱体(蒸架)是铝材 台面是塑料板 长期带水无忧
·靠山在刀路右侧,符合绝大多数习惯右手操作的,安全性高
·供电9V 电机已相当暴力

目前在台锯内部预置了喷淋管路  是对于台面下刀具喷水用的,台面上需要再做个支架 把软的水管敷设到锯片进料位置。

实际切割测试下来 觉得都没必要专门做个靠山了,一根直尺临时夹一下足够应付,每个月才2张券唉
测速及力矩补偿  也没必要做了,电机太暴力了 切PCB跟吃豆腐一样
切割深度达到5毫米 才50毫米的锯片哦,

理论上3片1.6的PCB叠起来都可以一次完成分割(每次也就薅了5片 强悍的切割能力用不上啊

当小蒸架再次回到厨房。。

它已经是新面孔了

网友A:
不错不错,工具好用就好,楼主动手能力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工具好用就好,楼主动手能力可以啊。

就是个玩    也是被逼的,有这小玩意儿会方便些

网友:
我以为蒸架可以提升精度,原来是人

网友:
楼主的创意真的好

网友B:
喷水的话怎么解决电机的密封问题的

网友:
小电锯真不错

网友:
创意真不错。
就别和食物放在一起了,小心对身体不利啊。

网友C:
自己动手做适合自己的工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水的话怎么解决电机的密封问题的

如果是象茶这样的组合形式  内部就简单了  锯片位置基本就是空间分割线,商品机就不一定了
看上面说刀具模块那个图

电机和供电插座全部集中在左侧 ,挡水墙可以做在连轴器那个位置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应该是自己比较抠吧

其实是被老外教坏的  讲究个干什么事用什么材 ,
也正是这种执念  美西方工业才会高速发展到今天这样子
所以 让自己抠门一点没啥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做适合自己的工具,不错

边玩边学习  想少交一点学费  :))

网友D:
喷淋可以用那种手持吸尘器代替

网友:
造型还挺别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淋可以用那种手持吸尘器代替

喷淋用的供水系统  其实不用多讲究   重点在于水要供应到位,

就茶这个微台锯切割PCB   5厘米的刀片产生的粉尘量有限  水量很少一点就够了
切割前把板子两面弄湿都会很有帮助

网友:
不错,工具好用就好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台面一次定位成功了不起。对经常打板的人士来说简直是自制神兵利器。
我现在打板是整合后开槽保持微连接,收到后掰断砂纸手工打磨,数量一多工作量有点上头。
最后猜测一下,楼主干过木工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台面一次定位成功了不起。对经常打板的人士来说简直是自制神兵利器。
我现在打 ...

是的,台面定位有点挑战  一开始也没把握,有返工的心理准备

之前茶也是在下单的稿子上留槽 但不一定能通过,规则是人家定的 木有办法
微连接是个办法,茶一般稿子上会留3毫米左右的间隙 拿到后用弓锯锯开。当然过程比较辛苦

家里厨房里两组吊柜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咱不是DIYer嘛
装修时叫来的木工说不让打钉子他做不了,所以其它活儿完成后就让他结帐走人了

油烟机吊柜柜子板材  我买的是双面防火板,另一面墙的吊柜板材是双面免漆板
用这类带漆面板材做柜子  五金件和工具都会比较特殊,有些传统木工还真不会搞

网友:
玻纤板切割过程中的粉尘确实需要特别注意,除了喷水,最好戴个N95口罩做好二次防护。

后期不打算改进一下,做个靠山,切割的时候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