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ih电饭煲敲锅有哒哒声不加热问题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10-13):
外观是酱紫地。

铝线盘一只

控制板正面

反面

电源板正面布局

电源IC电源

主控单片机

电源板背面,话说这黑色PCb很讨厌,看不清电路走向。

现在问题是可以开机,能检锅,但不加热有哒哒的敲锅声。
维修没有思路了

网友A:
这个维修思路跟修电磁炉差不多把

网友:
这个电饭煲是电磁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维修思路跟修电磁炉差不多把

搞不定呀,电源板上的电阻都检测了一遍没发现明显损坏的

网友B:
几个方块高压电容测量下

网友:
说拆就拆 都是大神

网友C:
查一下温度传感器

网友:
我的美的电压力锅哒哒响,好像是继电器,电磁电饭煲好像没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方块高压电容测量下

电容焊下来量过容量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好像没有问题。因为拔掉传感器上电会报故障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传感器好像没有问题。因为拔掉传感器上电会报故障码

直接换掉方形的5uF电容看看,估计性能不良。不要太相信万用表的测量数值。

网友:
小电磁炉啊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关注后续进展

网友:
哒哒的敲锅声,就是在检锅,检测这个电路

网友D:
主板上连接线圈的端子,除连到线圈外,主板上还有两个回路经过一连串电阻接到集成块,查这些电阻是否变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连接线圈的端子,除连到线圈外,主板上还有两个回路经过一连串电阻接到集成块,查这些电阻是否变值即 ...

连这线盘的那两串大阻值电阻是正常,现在是放上锅不加热敲锅,拿下锅有报警声

网友E:
有敲锅声音,有没有故障码?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敲锅声音,有没有故障码?报错吗?

没有故障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故障码

看板子比较脏清洗下电路板 试试 。
这和电磁炉原理一样,1是代换电容,这电容万用表测不准;再一个是检测大阻值的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小

网友(2024-06-07):
米的就是黑色对维修非常不友好,,你这个也属于检锅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