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露营灯 - 令人大开眼界

楼主(2023-10-13):
网上有很多卖这种露营灯的,很便宜。外观还不错,宣称的功能强大,让人动心。灯顶是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灯内有蓄电池,侧面有一个接220V插座,可以给灯充电。还有一个USB口,可以给手机充电。灯座底部还有一个电池盒,可以装3节5号电池。看样子是能想到的功能都有了,可以全天候使用了。

我也搞了一个,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卖家说的那种很高级的东西,它们的外观一样,使用方法也一样。不果,我确实在一个卖配件的卖家那里看到了他发布的拆开内景和电路板,他的和我这个一模一样。把我这个拆开看看,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灯底座是螺丝口的,转开,可以看到5号电池盒。有4颗螺丝,取下来,就可以把电池盒取下。

盒子上有一个微动开关,只连了两根线。白线接电池负极,黄线接电池正极,蓝线接开关,开关的另一端接电池负极。这个开关和通常使用方法正好相反,按下去断开,抬起来闭合。

使用时要用提手把灯拉开,灯体下方有个弹簧,正好压在这个微动开关上。所以,拉开灯,微动开关闭合,蓝线和电池负极接通,合上灯,微动开关断开,蓝线与电池负极断开。

再看灯的顶端。卡扣结构,转一下,上面的太阳能电池板部分就打开了,露出了里面的电路结构。

电路非常简陋。220V阻容降压,接到一个整流桥上。有一个小电解电容滤波。没有别的了。USB口直接接到电容两端。这个是非隔离的啊,如果有人正好这个时候给手机充电,或者没有把充电线拔下来,就完蛋了!

有一组电池,拆掉外皮,电池上面没有任何标记。三节串联,估计是镍氢颗可充电电池。这组电池也是直接接在了电容两端,直接傻充。
不接220V的时候,三节镍氢电池电压才3.6伏,能给手机充电?鬼才信。况且这么小的三节电池,容量极其有限。

有意思的是,太阳电池板和充电电池无关,通过一个1.5K的限流电阻和二极管直接连到了发光二极管指示灯上了。也就是说,有阳光的时候,发光二极管会亮,表示正在充电。至于是否真的充电,就不管了。这个太阳能板这么小的面积,能提供多大功率?

灯的中心部分是个螺丝杆。电路板旁边有一颗螺丝,拧开,就可以把灯整个拆开。发光灯板有6颗LED灯珠并联。下方电池盒的三根线顺着螺丝杆连到了灯板和上面的电路板。

有意思的是,电池盒的两极和充电电池的两极是并联的。微动开关的蓝线接到了灯板的负极。所以,只要充电电池和电池盒有一个有电,拉开灯,灯都会亮。至于5号电池是否在给充电电池充电,或者反向充电,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好吧,妥妥的智商税产品。

不过,这个壳子还不错,可以改造成一个真正有用的露营灯。

网友:
智商税产品.也有安全隐患。不过正如上面所说的,外壳挺好的,改成真正的太阳能露营灯挺好的。

网友:
同款,我拆散扔掉了

网友:
以前捡到过一台,那个手电筒不怎么亮,看上去1瓦的应该很亮才对。

网友:
有一个直接改成了锂电池。太阳能充电是假的。

网友:
就当买个壳子自己改造吧

网友:
这东西就是让你改装的,原来是用的铅酸电池供电,后来多次改进,改的有点乱。

网友A:
就当花钱买了个壳子吧

网友:
徒有其表而已

网友:
太阳能充电,不实用,改成普通充电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当花钱买了个壳子吧

买个壳子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边社区每年摇号人防应急包,我中过一个,里面有和这个一模一样的露营灯

网友:
外壳,估计都是回收料。。。。。。

网友:
看造型就知道是个坑货,好多这种

网友:
看到3节1.5V电池盒,就知道里面是3节镍氢串联。如果是18650电池盒,里面有可能是一节14500,哈哈

网友:
功能还是很全的!

网友:
外壳挺好的,改成真正的太阳能露营灯挺好的

网友:
为了利益啥玩意都有人造,能省则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