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趴趴狗行车记录仪 S36 4K,如何拆解

楼主(2023-10-13):
请问papago行车记录仪 S36 4K 整个机器只有序列号底部一个螺丝,拆了不知道怎么拆开机器。

现在机器通电亮蓝灯,不工作,不知道是不是电容坏了,不知道怎么拆开。网上一个同款都没找到,感谢。

网友A:
吹风机加热后屏  拆掉后或许能看到螺丝

网友:
屏似乎是胶粘的保护板,试试能不能撬开
PAPAGO那块拉丝的面板能不能撬开

网友:
热风枪开壳子。

网友:
papago好像不是太好拆

网友:
应该有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加热后屏  拆掉后或许能看到螺丝

拆了,还是没有 。咋办呢

网友:
面板拆下来

网友B:
现在工艺进步了,模具很精密,直接卡扣,很多产品都不用螺丝了。

网友:
估计就是卡扣,拆的时候小心。

网友:
只有那一条缝

网友:
看到有一圈缝隙,估计是撬开的?

网友:
亮面和哑光塑料之间应该是有卡扣的,由于车内夏天高温,用胶的可能性不大,应该还是卡扣。至少我自己的TPlink是卡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工艺进步了,模具很精密,直接卡扣,很多产品都不用螺丝了。

2018年后充电宝,也很多卡扣固定,拆的时候用塑料撬机棒,尝试找到正确位置分开,尽量减少卡扣破坏。Android旗舰机最坑,像华为荣耀20是胶水固定,换电池比z17mini难,得有热风焊台。

网友:
应该是沿缝撬开的

楼主:
先用刀片划一下,缝隙撬开了,用指甲壳就够了。

电容没爆,也不知道啥问题,通电量一个电源灯,啥都不工作,屏幕也不亮。估计没救了

网友:
有些卡扣+胶,拆的时候小心点,然后加大力

网友:
没拆过,过来学习

网友:
磨具不错,卡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