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难怪福禄克287c开机那么慢

楼主(2023-10-14):
mc9328mxs主控频率才100mhz,ram才64m,rom是64m,mtk现在随随便便5g+4核心的才十几块钱,而且福禄克287的飞思卡尔炸主控的数不胜数,基本上全是这玩意坏的多,小改之后也没变化,从2008年以来一直没改,或者说小改了个寂寞,该炸主控的还是炸主控

网友:
fluke:你来教我做产品吗?按你的思路,我的八位半表如何卖?

网友A:
fluke总裁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总裁你好

你别笑,福禄克的产品有时候真是奇奇怪怪的设计,说是脑残也不为过,189 873的待机电阻好像才2m还是3m,那待机电流杠杠的,前一代产品没有问题,下一代产品也没有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别笑,福禄克的产品有时候真是奇奇怪怪的设计,说是脑残也不为过,189 873的待机电阻好像才2m还是3m, ...

倒不是笑你,只是觉得你表达方式有点好玩。你说的这个属实,有时候很好用的机子,就是有个弱智问题,你刚刚说的那二款机子,应该是福家口碑较好的机子了,可是187、189休眠和关机一样的电流,导致90%以上的用户,关机没取出电池,电池耗尽后漏液;87-3休眠时电流将近工作电流的一半,关机也没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不是笑你,只是觉得你表达方式有点好玩。你说的这个属实,有时候很好用的机子,就是有个弱智问题,你刚 ...

了解了,所以关机电流低是很重要的一个产品特性,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