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国产电磁炉集体阵亡。。。。

楼主(2023-10-14):
家里电磁炉坏了,想买个好点的。,手里抓着钱也用不出去啊。。。。没有碰到让我特别心动的产品,同质化现象太严重了。不是我不愿意出钱,如果有特别好的,出个1000块钱我也愿意。没有发现特别突出的产品,都差不太多。没办法随便买一个两三百元的得了。这年头偷工减料,太tmd厉害了。各种虚标。。。。。。

网友:
你买再贵的,也是国产的。

网友A:
尚朋堂不知道现在的质量怎么样了,

网友:
家用电器难倒不是消耗品吗

网友:
同样是大品牌,同样的性能指标,做工天差地别。

网友:
同感,不只是电磁炉,有时候买东西都会有这种困惑。愿意花钱,但是一次次被打击

网友:
这个现在不是耗材吗???100块钱的产品。用个7-8年问题不大吧,我家电磁炉应急跟吃火锅用, 小十年了,还没问题,

网友:
其实还是看你的需求,我估计你说的同质化严重应该是指外观吧?电路结构基本都是差不多的,都要用电。

网友B:
      十几年前电磁炉入门就是二三百元,现在凑合能用的也是这个价,这些年钱贬值了,人工涨了,电磁炉的材料却不会按照摩尔定律降低成本,于是就想办法从边边角角里抠成本,线圈盘铝的没有疑问了,可恶的是有的铝线为了冒充铜线还弄的老细,铝线就铝线吧,还不舍得用焊接或者铜铝过渡工艺,直接压鼻子,计划性报废;还有就是那个电感线圈也成了铝的了,再搞个所谓的涡流风扇,光吹小散热片那块儿,线圈盘散热就大打折扣了。
     虽然都缩水,太便宜的还是别买,功率缩水,线圈盘太小加热不均匀,没法用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只能低价了

网友:
即使你花贵价买来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良心已经没有了,能赚钱就是榜样

网友:
不能用集体阵亡吧,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尚朋堂不知道现在的质量怎么样了,

7、8年前跟他们台湾老板打过交道,应该就是网上能查到那个姓陈的

当时公司就不行了,到处找小的不能再小的电器公司给人做贴牌。技术曾经是可以的,经营不善,为了给小牌子代工,压价格自然就要压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前电磁炉入门就是二三百元,现在凑合能用的也是这个价,这些年钱贬值了,人工涨了,电磁炉的材 ...

散热不行,为了过3C,只有前XX时间是满功率的,后面就降了

另外还有标2000几瓦的,不用空调插一律假的,因为输入电流10A用满都到不了

网友:
线圈盘等主体就那样,也是是功能、按键整点花里胡哨的

网友:
坛内拆机的尚朋堂的商用电磁炉SPT-C28B2,做工不做,裸机价格1000块,可以一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0374-1-1.html

网友:
铜线盘28cm的,半桥技术小火连续加热的,3500W的大功率也才400起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我家都用坏几个了,
我买了一个三百多的,还行,
近期看了一下,电磁灶不错。
下次再买买电磁灶,速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都用坏几个了,
我买了一个三百多的,还行,
近期看了一下,电磁灶不错。

电磁炉有两大缺点:
加热不均匀 中间一圈最热,四周不热。
铝线盘寿命短,小火非连续加热也能糊锅。
300块应该也没有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电磁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