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反科学的故障]请教一个电动车的电压问题

楼主(2023-10-14):
这个故障,若不是亲眼所见,我都觉得是不可能。

完全不能用科学来解释,但它又真是存在,并且还能稳定触发。

普通48V电动车,几年前换了大一级的控制器,速度没变,但加速好一些。
这些年出的各种小故障比如轴承磨损啊、灯泡损坏啊,都能搞定,相安无事。
后来有段时间没骑了,电池放毁了。

大约一个月前换上新电池,一开始也不错,大约能跑40km以上,
后来感觉电池经常不足,容量下降的厉害,每天都在肉眼可见的下降,
比如充满电时候刚开始电池很足,5公里就直接掉到不足,原以为是电池问题,
没想到这两天发现了反科学的现象。

1:表盘上电池显示不足时,开一下大灯,电压表直接上升到满格。
     随后关灯也是保持满格,并且不仅是表头,实际上也加速有力,
     加速时电压下降也很小。
2:电压满格时,按一下喇叭,电压表又下降到不满,特别是加速时按喇叭,电量下降的更低。
     随后即使不按喇叭,表头也在不满的位置,这时候加速无力,并且加速时电压表降到最低值。

本以为是只是仪表盘的表头问题(其实这都解释不过去),问题是加速情况也真的一起变化,
按几次喇叭后,加速无力到接近亏电了,然后开关一次大灯,立马生龙活虎。

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开灯动作和按喇叭动作能影响电池电压,但现象又确实如此,并且能稳定触发。
为此还拍了个视频,论坛上只能放图片,要不就放上来让大家看看我真的没骗人。

百思不得其解,有点怀疑是控制器不稳定受到影响,但控制器也没有能力改变电压啊,
再说为什么大灯和喇叭又会影响电压呢,不知道各位专家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猜想。

谢谢大家的回帖,补充下:
1:这个车子比较简单,不存在48V->12V的转换器,大灯喇叭之类全都是48V的。
2:大灯开关确实存在接触不良(有时候反复摩擦几次才能打开),
     但问题是,不开大灯就会出故障(电压下降),打开一下大灯反而能让故障消失,
     这个原理上说不过去啊,等下我先把大灯开关给修了看看。
3:AC开关没有发现接触不良,我等下也去弄点WD40试试,或直接并联个开关试试,
     好奇怪即使接触不良,为什么会受到大灯和喇叭的影响呢。

更新: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去把钥匙开关给拆了,旁边不容易伸进去螺丝刀,
仔细观察发现其实不需要把整个钥匙开关拆下来,只要把最后面那块连着线的塑料模块拆下来就行,
这个好拆,它其实就是个转动开关。
撬开来一看,触点全铜的,但两个触点都有接触不了的现象,其中一个触点已经严重变绿(铜锈),
接下来好办了,砂纸锉刀WD40伺候,搞得亮光闪闪再装回去,结果,好了!
正如大家所说,就是这个AC开关接触不良引起,接下来又是噩梦,本来一不做二不休,准备把所有接点全部清理一遍,
结果搞滑丝了接线盒的一个螺丝,搞断了2个接线盒的铜鼻子。。。越修越乱,还好配件多。。。

试图把原理分析下,不知道对不对:
1:AC开关接触不良,电阻太大,导致AC信号电平弱,无法有效触发控制器中的可控硅,导致整车电压下降。
2:喇叭位置在钥匙开关的后面,按喇叭引起开关触点震动,结果接触不良
3:开大灯电压恢复的原理尚无法解释,难道是大灯工作时产生的直流电流,有降低触点电阻的作用?

谢谢大家!

网友:
钥匙开关接触不良,换钥匙开关或拆下钥匙开关清洗开关触点。

网友:
这故障就是主电源线老化虚接了,哪里什么反科学真是会起标题

网友:
如果有摇控器开机的,试一下正常的话就是电门锁故障

网友:
我知道!
我不说

网友:
转换器和控制器,以及开关灯组的插接件都要检查一下,放些润滑油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控制器的问题吧。

网友:
把12伏转换器换了就好了!

网友:
ACC支路包括点火钥匙及接插件虚接,哪有这么多灵异事件

网友:
控制器内部短路?

网友:
前阵我的电摩会突然没电,按一下喇叭就又好了,我也是各种搜索各种询问都无果,最后拆开,竟然是那个主线路压线螺丝松了,是它时不时断电,导致控制器各种怪现象,最后把它打磨一下压紧,推背感竟然又出来了。

网友:
感觉还是控制器问题,程序受干扰了

网友:
换锁门开关 接触不良了 你可以试试把锁门开关短接 如果好了就是它  如果还不行 就是线路或接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
确实是哪里虚接了

网友:
检查下有没有虚接问题,最好有一个实时电压表观察电池输出电压,再排除控制器本身问题

网友:
哪里虚接了,查一下对接插头,尤其是关电源的开关

网友:
拆开,一定能追根寻到源。

网友:
应该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电流一大,短时恢复,不稳定。

网友:
楼主这标题就很反科学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拍个走近科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