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搭建可变阻力手摇充电系统,给可能的山里生活提供应急保障(原创)

楼主(2023-10-14):
放在十年以前,每提及人力发电或者类似,总觉得是从山洞出来的原始人,完全不懂当代社会的效率;

转眼到了封控期间,再提及人力发电,多少觉得有些实用价值,但便捷性仍不及多备几个充电宝;

而今见惯了国际上的种种,恐怕是又要思考人力发电的必要性了。

在极端情况下,手机或许不再是必需品,但收音、对讲这类 1G- 通信方案却对电力有着执着的需求。
作为应急发电的一种,手摇虽不及风电、光伏省力,但却最稳妥:仅为体力副产品,无惧x冬天,无惧地下。

【手摇单元】

发电的原理与电动机正相反,机械功带动转子转动,电机绕组切割磁感线产生电动势进而发电。

从原理上,只要转子或定子一方是永磁体的电动机,都可以反过来用作发电;
而另一类感应式电动机,由于转子、定子在静态不具备永磁特性,无法直接用于发电。

常见的小型玩具电机,有刷无刷基本上都能发电;日常风扇换气扇的感应电机、罩极电机则不行。

从机械的角度,无刷电机更适合发电:电刷的换相作用可以轻易被整流桥取代,随之而来是寿命的显著提升。
正巧某回收站里看到了这款三相无刷,带齿轮减速输出轴,最为适合手摇发电:

电机结构为三相无感无刷,内侧定子为三相线圈,外侧转子为永磁体:

原本应该是个大扭矩的减速电机单元,实际发电反着用,连机械提速机构都省了,正好合适。
至此手摇单元的核心问题变成了:把这个电机和手摇架装在一起,并集成一套三相整流桥。

三相整流原理并不复杂,在传统单相整流桥(四二极管)的基础上,多一组二极管就是三相整流。
线圈绕组端 Y 型与 △ 型接法对应的整流电路一样,均为六二极管桥式:

考虑到电机的槽数以及深不见底的转数,仅了解到开路电压 12-13v,整流桥用料不能省。
于是二极管全上 FR207 快恢复,滤波电容四只起步:

焊好的样子,顶部三相交流 U/V/W 输入,右侧整流滤波直流输出:

找一些铝型材和角码,厚脸皮从 3D 打印那边搞来个摇把,这就装起来:

电机和整流板交错安装,尽可能让工作部位结构紧凑;连线采用插接端子,方便快速拆装:

迫不及待摇一下,嗯会亮:

挂上万用表电压最高 12.66v,短路电流 0.5A,基本满意:

至此,获得了应急充电系统的手摇单元。

【变阻力原理】

有了摇把发电机,只是理论上的可以给电池充电。实际用起来有个很大的问题:发电功率与充电功率不匹配。

以人手为例,20W 的功率相当于 1kg 雪碧在半秒内匀速提起 1m 的机械功,一个成年人很容易办到。
摇把发电同理,单手轻松摇出 20-30W 的机械功率,然而若充电不匹配(例如五伏一安),就会白费很多力气而没充多少电。

为此,类似于山地车的链条变速系统,需要基于 DCDC 的变阻力单元来均衡转速和扭力。
在恰当的变阻力位置,转速和扭力达到人的舒适范围,即 MPPT,可以长时间发电而不疲惫。

考虑到手摇发电开路电压高于电池,因而非常适合 Buck 类降压扩流 DCDC,既适配了电压,又抬高了充电电流,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事实证明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最常见的恒压(CV)、恒流(CC)源直接用,效果如下:

红色曲线为 CV 模式,摇把阻力主要取决于设定的输出电压。设定值一旦超过电池电压 Vbat,阻力激增,几乎没有所谓调节。
这也是恒压源不适合直接充锂电池的主要原因,压差造成功率过大,电池或电源总有一个先炸为敬。

紫色曲线为 CC 模式,摇把阻力除了受设定的输出电流影响,还和摇把转速负相关。
转速越高,DCDC 降压获得的扩流效果越大,输入电流下降,摇把阻力随之下降;
然而最为反人类的是低转速区间,摇把阻力会不停上升以保证恒流输出,直至电源完全抽风,阻力进入鬼一样的反复横跳状态。

无论是 CV 的旱地拔葱式,还是 CC 的鬼扯负相关,都不是理想的变阻力特性:摇把阻力无法丝滑调节。
观察两种电源反馈环节特性,发现都是稳恒回路在作祟:

两种 DCDC 都在间接的调整开关占空比 Dpwm,以满足恒压、恒流(恒功率)特性。

摇把阻力似乎与开关占空比 Dpwm 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而这里尝试推导一下。

考虑一个简单的 BUCK 结构,输入高压 Vi,开关以固定占空比 Dpwm 通断,输出 Vo 直连电池 Vbat.

具体公式就是电感充放电那一套,这里不再展开,直接贴上结论。
当 Dpwm > Vbat/Vi 时,电感电流会不受控发散,阻力正比于励磁电流(红色),同样无限制增长:

当 Dpwm = Vbat/Vi 时,电感工作在连续电流模式(CCM),阻力(红色均值)恒定:

当 Dpwm < Vbat/Vi 时,电感工作在断续电流模式(DCM),阻力(红色均值)均匀减小:

很显然在 Dpwm ≤ Vbat/Vi 的阶段,调整占空比 Dpwm 就可以均匀调整转动阻力,效果拔群。
分析到这里,变阻力单元实际就是个开环的 BUCK 斩波器,用户设定占空比 Dpwm 来实现阻力调节。

【变阻力单元】

实际操作过程中,手头 NMOS 发育较为良好,因而对常见 BUCK 进行改进,改为低端开关结构。
单片机只需要用 0-3.3v 逻辑就可以顺利驱动 Q2(NMOS),简单粗暴:

画图打样也都是套路,主控选用了最爱的 ATTINY13 @3.3v,低压工作降低了能量浪费:

软件读取个电位器位置,直接映射到 PWM 占空比就完事了,其余要求低功耗。上 ICCAVR:

实测变阻力效果良好,手摇单元在 5-12v 范围内可以均匀调节手摇阻力,开关及电感不发热。
在斩波器的加持下,手摇转数、手摇阻力被合理分配,实现了人肉 MPPT 效果,手摇充电变得更加舒适。

【指示单元】

手摇发电、变阻力单元都有了,如果说给电池充电还需要啥,大概就缺个进度条了。
由于前级电路的特点(阻力可调),充电瞬时功率会有所跳变,因而成品充电板基本失效。

每次充电都挂个万用表显然不像话,电池浪费还不够发电的,所以需要一个低功耗充电指示器。
拿出某次淘来的环形点阵画个电压表,这次换 ATTINY24 驱动发光点阵:

代码一如既往地用 ICCAVR,用 AVR 自带基准测量电源电压,直接在点阵上打点显示:

电压从 3.0v(左下) 指示到 4.4v (右下),有着表盘一般的快乐。
图中为 4.1v 状态,实测工作电流 <3mA,对于电能的消耗可忽略不计。

至此,完成了充电系统的指示单元,用于判定充电进度。

【完整系统】

各单元凑一起,可以给常见锂电进行紧急充电,摇电两小时,通话五分钟:

找个收纳箱,主体单元+配件线缆一并装起,应急的可变阻力手摇充电系统,拎包就走,开箱就摇:

最后附上各固件供参考: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PvpjT3je6vVFm_LYZm1DA
提取码:ghdg

------------------------------------------------------------------------------------------------------------------------------------

以上,用三相无刷减速电机搭建了手摇发电架,并针对锂电充电设计了相应的变阻力单元、充电指示单元,
使紧急状态下手摇充电不再枯燥,同时保护了发电人员的身心健康,可谓山洞日常之利器。

最后祝大家发电顺利,周末愉快!

网友A:
废土世界上有这个不错

网友B:
这个帖子应该加精!

网友C:
看中了你的那一节26650的耐杰我有一节18650的,用了7-8年了,容量没减多少

网友D:
应该是 ,祝大家永远用不上

网友:
手摇两小时,通话5分钟

网友:
这个好,做个成品的更好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精华了。
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发电效率和功率怎么样?

网友:
赶快拿给义乌批量生产,出口巴以地区

网友:
实验演示一下可以,实用就不行了吧

网友:
改到自行车上面,效率高很多,还是有一定实用性的

网友:
发电机搞大点就完美了

网友:
能把输入电流作为反馈量吗,控制输入电流不变,阻力是不是就不变了?

网友:
一度电消耗一碗饭?

网友:
这个装置改造一下,是不是还能用来遛狗?把发电机装在小车的轮子上,然后把遛狗绳子栓在小车上,在小车上栓另外一条绳子牵着,设定好阻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土世界上有这个不错

哈哈感谢支持!  就是要随时随地不停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应该加精!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中了你的那一节26650的耐杰我有一节18650的,用了7-8年了,容量没减多少 ...

还不错哟,目前用来给一串灯供电,平均 2 天一个循环,容量没见着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 ,祝大家永远用不上

又不是盖革计,先不那么悲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