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刚刚到手7260AC无线网卡,比较一下有线、2.4G、5G信号网络速度

楼主(2023-10-14):
一直想甩掉那根网线,并且看无线网卡的标称速率也都是几百上千兆,远超家里300M宽带的速率,因此下手买了一块7260无线网卡。前天刚刚到手7260无线网卡,怕晚上网络拥挤影响测速效果,早晨6点半进行测速,比较一下有线、2.4G、5G信号网络速度。

测速环境:300M移动宽带、TP-Link WDR-7500千兆路由器、Intel 7260AC无线网卡,路由器在客厅,主机在卧室,隔了一道门,但是测速时我门是敞开的。

1、有线连接速度
下行280M,上行9M,测试了多次,基本都是这个速度。

2、无线2.4G
最初是下行60M,上行10M吧,等后来我想截图时就变成40多兆了。

3、无线5G
最初下行也是60M,上行10M吧,等后来我想截图时就变成30多兆了。

看来还是尽量使用有线连接吧,无线的参数虽然高,但是在我这里速度差异很大。

网友:
有线才是王道,无线只是便捷

网友:
怎么5g无线这么慢

网友:
手机下载花瓣测速,或者全球网测测速一下2.4g 5g网络对比一下

网友:
5G没理由比2.4G还慢吧?距离路由太远?格挡太多?

网友A:
路由器和网卡都很多年前的了吧,换个运营商的wifi6 AX3000也不贵呀

楼主:
刚才把路由器从客厅临时移到卧室,距离主机1.5米远又测试了一次,速度大幅提高

1、5G Wi-Fi信号

2、2.4G Wi-Fi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和网卡都很多年前的了吧,换个运营商的wifi6 AX3000也不贵呀

主要是宽带才300M,路由器和网卡够用了,速度慢的原因还是障碍物影响无线信号传输。

网友:
距离、墙体都是严重衰减的因素。

网友:
不管号称多块,哪怕无线网卡就在路由器旁边,它的速度都无法超越有线网卡(有线轻松实现千兆甚至2.5G,已经大大超过一般宽带的速率);更别说随着距离的增大和墙的阻隔,无线网卡信号会越来越差,速度自然会更慢。

网友:
另外,移动宽带上行速度只有10Mb/s吗?我还以为联通40Mb/s已经是最低的了,想不到移动还要差些。

网友:
路由器和网卡都太老了,现在wifi6路由信号穿透能力好很多

楼主:
经过试用最终又用回有线连接了,无线网卡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隔着墙、门等障碍物效果同有线相差太远,还是用有线连接吧。但是感觉无线网卡的4.0蓝牙比我单买的USB 5.0蓝牙适配器要好用一些,以前用那个USB蓝牙适配器连接音响放音乐时偶尔曾出现过顿挫感,用这个无线网卡的4.0蓝牙就一切正常。幸亏买了一个便宜的无线网卡,否则就浪费了。

网友:
有线的稳定性有绝对优势

网友:
无线是赶不上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