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劣质外贸电源 KYT120300BV 丝印 KYTW36W05

楼主(2023-10-14):
2021年购入 OPUS BT-C3100充电器,随机配的电源,型号KYT120300BV,丝印 KYTW36W05。

最近一段时间发现700毫安充电或者1000毫安充电,充电器会重启或者死机,充电器发热呼呼呼的散热。

电源适配器稍微发热,机身发热厉害,换APD 3A,测试一小时1000毫安充电毫无问题,因此判定是电源问题导致。

谨慎使用外贸适配器!

下图为适配器型号KYT120300BV,丝印 KYTW36W05。

下图为换了APD充电过程

网友A:
科源泰企业创始于2003年,是一家以研发适配器和充电器系列电源的专业生产厂商。
http://www.mykyt.com/cn/
20年老厂了。2021年买2017年的电源也太旧了吧?用料也差强人意。。
这个充电器是脉冲充电,即使充1颗镍氢也建议用12V2A以上电源,满功率的话建议用3~4A电源。

网友B:
单纯写made in China 没有具体厂家的基本上都是三无产品

网友:
山寨的东西

网友C:
比较正规的电源,带载不行了吧,把散热片内角那个小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该有的都用做工算不错了

网友:
看外表还是挺不错的,内部有点山寨

网友:
看不出能力有限,看用料还是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纯写made in China 没有具体厂家的基本上都是三无产品

正解。真正的出口创汇的电源可不只标示“Made in China”,还要标很多通过的认证的标与注意事项比如:For use with information equipment.

网友:
松下的18650真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源泰企业创始于2003年,是一家以研发适配器和充电器系列电源的专业生产厂商。
http://www.mykyt.com/cn/
2 ...

充电器随机带的适配器,不过我手上还有好多十年前的AP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正规的电源,带载不行了吧,把散热片内角那个小电容换了试试。

已经丢掉了,其实怎么说呢,这玩意也没有3C,再加上个人不喜欢这种用着不舒服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真正的出口创汇的电源可不只标示“Made in China”,还要标很多通过的认证的标与注 ...

所以我认定这个是劣质产品,或者三无产品,毕竟厂商也没写,认证也没有

网友:
出口创汇的东东与国内自用的质量是两码事,并且价格还高点。

网友:
用料很单薄。

网友E:
电源做工还是可以,估计电容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做工还是可以,估计电容出问题了

有这个可能,不过我已经丢掉了,还是apd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