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CZ410拆解,附带全盘读写图,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颗粒。

楼主(2023-10-14):
这款U盘是USB3.0的,写入两段式,这个读取好低,难道是闪迪QLC?

网友:
看图外壳是MALAY造,芯片都是中国制造。

网友:
这写速度跟上我的USB2.0的CZ50了。

就是我这个壳子都用的稀碎,最后换了个壳子。

不要问我壳子哪来的。

网友A:
写入速度拉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速度拉夸!!!

太拉了,不如宏芯宇+海力士方案的爱国者U330,可以做到全盘读取200,写入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