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中兴路由器里塞个显卡进去

楼主(2023-10-14):
中兴的一个路由器

我以前发在拆机区的,今个又翻了出来,看能不能折腾一下

这是一块长得像显卡的控制卡
你看上面有VGA输出和PCIE的接口,咋一看像块显卡,但是实际上是块基本完整的主板
这东西一般叫847控制卡,是矿场上用的,懂得都懂,矿卡卖掉了,控制卡也可以拿出来卖
为什么叫847 控制卡呢,因为刚开始时用的是赛扬847CPU,现在还有用其他类型的CPU的板卡很多
我找到的这个是用的i3-3217U的,功耗不大,体积也不大,正好可以装在路由器壳子里
这是我改好后的样子,还是路由器的样子
面板上扩了下散热孔,基本上没有什么违和感

里面是这样的,路由器壳子基本不用做大的改动,就可以完全容纳这个主板
原风扇是12V供电的,改接到5V上,风扇噪声马上就小了许多,温度仍可以控制在60度以下
主板电源需要12V供电,原来的4PIN接口,旁边加装了5.5mm的通用接口,实测下来不带外负荷9V-15V都没问题,电流2A足够正常使用了
主板是没有带声卡的,就装了个USB声卡进去,随便装了个USB的4口HUB和无线网卡
装起来就是个小主机,虽然受制于硬件性能不咋样,但上上网看看视频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卡原来是工控机用的,后来矿机用

网友:
你这个路由器盒子好大啊,我网上花10块买了个大防水盒,准备加两块硬盘做nas

网友:
性能太弱了,打不嬴 j1900。这个板PCIE接口能用?

网友A:
这壳子完美了,刚好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壳子完美了,刚好赛下

跑x86合适的。便宜

网友B:
浪费钱,买个联想到启天或者圆梦的uatx主板,也是dc供电,比这个接口多,也只要50块

网友:
小主机,下载器吗

网友:
刚刚好  挺好得

网友:
还可以这样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费钱,买个联想到启天或者圆梦的uatx主板,也是dc供电,比这个接口多,也只要50块 ...

UATX没比m-atx小多少,还是itx合适,

网友:
今天下单了一个不能拆cpu的29,不知道什么cpu随便买来玩一下,到时想把金手指给锯掉

网友:
这是只用了个壳子啊

网友:
小巧玲珑,功能再多一点就更好了,散热能满足吧。

网友:
我也想给路由赛个显卡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