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钳头配合万用表毫伏挡测量电压

楼主(2023-10-14):
首先,这种配合万用表使用的钳头,价格上并没有优势,远不如钳表划算。
其次,体积上来说,跟带个钳表也没太大区别!
精度方面,受制于钳头量程,万用表毫伏挡分辨率精度等影响,效果只能说凑合吧,远不如钳表好用!虽然也有多量程的钳头,甚至也有交直流钳头,但是,价格也喜人!
综上所述,我觉得这玩意意义不大,至少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是直接钳表来的实用!

网友:
这东西估计是给那些高端万用表配的,一般的低端万用表用户,肯定不会买,除非20元以下,高了就不如几十元买个钳表实在

网友:
低档次钳形表配合高档次万用表,使用更加方便。

网友:
1.这货是应该是搭配优利德蓝牙系列万用表,可以远程使用的,意义重大,

2.但是从侧面来说,优利德可能近期不会出蓝牙功能的钳表了,如果和210e一样有直流小电流,价格在150元还是能接受的,

3.但是品牌是优利德就没戏了,现在只能测量交流都70元了,新产品还是溢价高啊

网友A:
这钳头配合有电流探头档位的万用表,例如早前出来的 UT-117C,便可直接显示电流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钳头配合有电流探头档位的万用表,例如早前出来的 UT-117C,便可直接显示电流数值。 ...

这个不需要,因为是1mV/A,毫伏电压挡直读就可以了,忽略单位就行。

网友B:
单位机房电源监控升级,收了几个外观类似的钳头,拆开后发现是走协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需要,因为是1mV/A,毫伏电压挡直读就可以了,忽略单位就行。

我自己做的都是100mv/A的,成本也就10元。
交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机房电源监控升级,收了几个外观类似的钳头,拆开后发现是走协议的。 ...

物联网钳头?

网友:
这个可以拆开看看,负载电阻多大?取样分压比可以调调,看看线性范围,进而看看档位内全量程各点精度情况。

楼主:
补一张拆机图

网友(2024-03-04):
正想着这东西实用不实用呢?就看到大佬的实测说明了,光是价格就够我死心了。

网友:
俺买fluke101时搭配买了个i400E,买的279FC也带了个i2500-18的柔性开口电流钳,也感觉用处不在,不如301轻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