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现在的m.2 ssd,有第三种接口吗

楼主(2023-10-14):
昨天买到三片的m.2 ssd,发现其中的一片ssd接口与常规的不一样,data的格式、插脚不同,NVME的插脚也不相同。这片 的m.2,长度为2260,与上述的二种移动硬盘都插不进去,也就无法使用。现在有个问题,m.2的ssd,除了data和nvme格式以外,还有第三种格式吗?

网友:
有个应该是全高MSATA的把

楼主:
比较图片,短的一边。

网友A:
对比一下mini sata接口看看一样不?

还有M.3接口。

现在这服务器的速度,真是一言难尽,编辑个帖子,转半天。

网友:
最上面那个是msata,虽然m.2也分sata和nvme

网友:
msata也分尺寸的

网友:
msata 常见是2240的 2260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么长的MSATA

网友:
苹果盘有专用接口的

网友B:
异型接口是有的,但不多,主要是出自笔记本电脑,比如苹果,向来不走寻常路,还有就是联想也出过个别型号的异型接口。

网友:
M2的就两种接口协议,MVME(右边缺口5个金手指)和NGFF(左边缺口6个金手指),或是两种接口同时支持的(左右各两个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mini sata接口看看一样不?

mini sata。。。这个长度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型接口是有的,但不多,主要是出自笔记本电脑,比如苹果,向来不走寻常路,还有就是联想也出过个别型号的 ...

这个情况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NGFF  SATA通道的M2

楼主:
引用 网友C:
NGFF  SATA通道的M2

这个型号也对不上号,接口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也对不上号,接口不一样。

是不是插反了?B Key和M Key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有的盘会两个都有就是B&M Key。 上面那个应该是B Key,用SATA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也对不上号,接口不一样。

是的,NGFF双缺口的!

网友(2023-12-21):
第一个是苹果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