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个小小的针头 差点又多花了几百多块 老年手机满血复活

楼主(2023-10-14):
老爹的老年机又坏了。第一次是听不到声音,把听筒里面的海绵给捅掉,第二次是送话器没声音,把送话前面的海绵通掉。这一次是SIM卡,插不到底。百思不得其解,把电路板打开以后一看一个缝衣针的针头卡在里面了。于是这个老年机满血复活,再战两年。

网友:
楼主观察真仔细,省了几百块钱!

网友:
又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所以说手机不是质量问题坏的,而是不会用坏的,

网友A:
针头是咋进去的???

==============

网友:
本想换手机,就你能

网友B:
太不孝了,老人家好不容易才搞进去的针头,想换个新欢怎么就那么难呢。

网友:
晚上睡不着,乱捅时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头是咋进去的???

可能是拆sm卡的时候,用针头捅的时候射折进去的。

网友:
想换个苹果,被你戳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不孝了,老人家好不容易才搞进去的针头,想换个新欢怎么就那么难呢。 ...

网友:
17年的魅族是什么老年机?

网友:
什么老年机?

网友:
你是不懂老爹的心,这是有意而为之!

网友:
这个不是老年机吧。。

网友:
淘汰的魅族智能机,也比老人机高档多了

网友:
捅海绵是维修方法?

网友:
又可省了几百块钱!

网友:
海绵的原因导致送话器问题?之前手机送话器声音小,也试试

网友:
p针怎么进去的,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