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90年代偷工减料的单边耳塞拆解

楼主(2023-10-14):
耳塞是咏梅袖珍收音机附件,生产年份大概是1990-1995年之间

2.5mm的插头

出厂就开裂了的

用指甲都能剥开

振膜偷工减料就是单独一片铁皮,好多年前拆过一个70年代同样的耳塞(用这耳塞做矿石机能正常收听),
振膜中间有附加一片增加磁吸的小铁片

线圈骨架也缺了半边,
铁芯减料更离谱,就一薄薄的铁片

网友:
当时大都是这样的震膜耳机

网友:
标准的能响就行,里面结构和主板蜂鸣器差不多,必须适配末级甲类输出的机子,也就是有直流分量的那种,否则声音不正常

网友:
这是什么助听器

网友:
好简单,不过,的大厂也差不多

网友:
当年都这样。
好点的耳机
1.更薄的铁皮,更大的外圈磁铁,更多的线圈,以前有和这个结构一样但是大一圈的高阻耳机;
2.铁片中间加个铁质顶头,类似继电器触点那种突出的物理结构;

自己DIY,用气球当振膜,中间粘个小一圈的铁片,能响,声音好点,像从50分到59分的进步。

网友:
那时的耳机大多都是这个结构的,技术不行,也不算什么偷工减料

网友:
当年这种耳机不错了

网友:
安历史算,这不算什么偷工减料。顶多算现在技术进步了。

网友:
   那个年代,这东东也不是想有就能有的,买个得花几天的口粮

网友A:
这是高阻耳机吗?

网友:
那时市场上的耳塞大都这刁样

网友:
这种插头已经淘汰了

现在3.5也快被淘汰了

网友:
就是这种,当时也有很多人眼中的宝贝

网友:
这种耳机,都是单声道的。

网友B:
当年用过这种耳机的人都老了,你这个耳机按当时的技术水平,只能说是做工差一点,不算偷工减料。

网友:
这不算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用过这种耳机的人都老了,你这个耳机按当时的技术水平,只能说是做工差一点,不算偷工减料。 ...

这个就是偷工减料,70年代生产的比这个强太多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阻耳机吗?

不是,就是普通8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