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第一次上传,请多多包涵:一款C51系列单片机的板子

楼主(2023-10-14):
一款C51系列单片机的板子,带光电输入、继电器输出、按键复位,+5伏电源稳压的板子。

网友A:
这款单片机用什么编程器烧写程序的?

网友:
标准控制板啊,光耦输入隔离,继电器输出控制,只要51单片机抗干扰好点脚位够都可以

网友:
板子自己做的吗??烧录程序只能是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单片机用什么编程器烧写程序的?

beeprog,sp610n
我手头都有,不过换个STC的打狗棒之类的不香吗

网友:
这是是老货啊

网友:
一堆光耦、继电器,是生产用的吗?若是,单片机不能使用快拔座ZI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eeprog,sp610n
我手头都有,不过换个STC的打狗棒之类的不香吗

某宝搜索不到sp610n编程器,这单片机芯片应该是很古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索不到sp610n编程器,这单片机芯片应该是很古老的吧

不好意思希尔特sp61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