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科德定时器拆机

楼主(2023-10-14):
金科德定时器时不时不工作,拆开看看,电容降压的,使用时间长了电容容量减少,继电器电流不够不能吸合。

网友A:
x电容换成cbb,应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

网友:
换个耐压600伏电容,更不容易失效。几年前百年牌定时插座,有倒计时模式,质量比科德好,可惜停产。

网友:
定时器挺方 便,测试仪也不 错

网友B:
这是电容降压电路的通病。

网友C:
这个阻容降压的电容不需要换同样的容量的吗?

网友:
两个电容都换了?? 检测工具不错

网友D:
里面还有9v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容降压电路的通病。

是的,特别是这种安规电容容量容易下降。cbb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阻容降压的电容不需要换同样的容量的吗?

容量差不多就可以,耐压需要40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还有9v电池

1.5v镍氢电池。

网友:
9V电池是那个测量电容的晶体管测试仪的供电,定时器里面有一个1.2V的镍氢电池维持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x电容换成cbb,应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

还是应该换安规电容安全,cbb电容击穿是短路,安规电容击穿是断路。

网友:
为了减少待机功率,电容越用越小,使得产品提前出现故障。这也是厂家惯用的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阻容降压的电容不需要换同样的容量的吗?

容值大小,电流会改变,有点变化没啥事。

网友:
CBB不如安规则电容安全吧

网友:
这个电容还真得换个好的

网友:
有些电器问题出在电容上。

网友:
垃圾牌子,买过一个没用到半年就挂了,普彩的都用了快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