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键盘按一个键旁边的也同时出现打出来能否修?

楼主(2023-10-14):
二个键盘都出过类似的问题,比如按0旁边的点号也同时出现,还有奇葩的数字键那里还隔着个8也出现了按7键9也同时打出来。这些带灯的键能否开芦维修并解决?

网友:
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串键,难
朋友送我一个京造蓝牙机械键盘,104键的,横排数字那这个一排,按一下就整体都按了,我是挨个测量啊,怀疑是三极管出问题,然后就换三极管呗
结果拆下三极管一看,好的
就找到一个三极管是确实有问题,替换了,问题依旧
二极管挨个测量,没问题
电容更不用说了,没问题
主控芯片刷过机了,至少软件没问题,如果主控坏了,那只能换主控试试
反正我是没办法了,要不然买个主控换上试试,还不行只能飞线,改成优联的
或者直接不玩了,当拆轴了,虽然我真不缺轴

网友:
薄膜 用导电银漆。
机械或电容用漆包线飞线或者换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