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A口U表“打补丁”增加C口功能(keweisi kws-10va)

楼主(2023-10-14):
手里一直没有C口的U表,上次改电源时为了更直观看到输出电压电流,决定改一个(和上次PD电源一起拼版回来的,今天有时间整理下图片发出来移花接木,逆拆PD18W充电器(MK2766+FM9918+XPD318方案)

就是这个U表,最简单的,只能显示电压电流,没有其他功能,这个表用5年了(说明写电压最高只能到9V,实际里面LDO好像是30V的,反正到12V没问题,记不准了),改他是因为他有双输出口,可以改掉一个当C口输出,还能保留A口功能(手里另一个表不好安排输出和输入口位置)

研究半天最后决定输入口放在尾巴,输出口拆掉个U口。(这个双U口烧过我一根苹果线,两个口一个插着苹果线,另一个插手机触发快充了

搭PD电源的车,画的板。
如果只用PD协议应该画3根线就可以了,5V、GND、CC,既然都画板了不用飞线肯定把D+、D-加上支持其他协议,GND输入和输出不能直接连接,需要通过U表的检流电阻(输入GND找个地方接地就可以,我选择的原来USBA口的固定脚,输出GND接原USBA口的GND就可以了)

用的是这种16脚的母座,满血母座24脚,这个少了USB3.0的数据部分(也有人叫这种12脚的,因为他把同侧的VCC和GND两个脚并一起了,PCB上焊盘只有12个)

公头用的这种,翻遍库存没找到带固定脚的,而且都是这种夹板的。

引脚定义,CC线只连了一条,3A以下暂时没什么影响,带E-Marker芯片的线插上不知道会怎么样。

因为公头用的夹板的,要给焊盘预留厚度,所以公头这侧要双层,按照预定位置切断,变成两块。

焊上公头和母头,然后两块板叠焊到一起。

拆掉U表的一个输出母座和数码管,对准位置,焊接可固定脚,C口输入这面没有固定的地方,我在板下打了点胶。

测试一下(刚开始我那两块板,叠焊没注意弄反了,造成输入+-反了,还好U表LDO有防反接,调过来就好了)

外壳输入部分开孔,这个壳比一般塑料硬,还怕他脆,裂了,然后开正好了还安不上要稍大点,总之开的小心翼翼的。

输入口这面要堵窟窿,没有合适颜色的材料,用透明的亚克力。(这个由于开孔时C口不在正中间,比对时放反了,开的也略大了,不愿意再折腾对付用了)

颜色违和

安装外壳的时候输入那里打胶了,要不估计用不太久。

触发快充的图片,去自己前面帖子偷了一张。

最后还算满意,功能正常,外观可能差了点。

THE END

网友A:
同款的U表,牌子是耐杰的,精度感人

最后一图的意思该充钱了

网友B:
移花接木

楼主挺会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的U表,牌子是耐杰的,精度感人

最后一图的意思该充钱了

猴哥是真的快啊,我用精度不用太具体,看个大概就可以,最后一图充钱是不可能的,这不他不让我保存,我直接截图吗,白嫖了他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花接木

楼主挺会玩啊

这不还是没钱闹的吗,有钱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C:
不错啊
我有个16v同款,但是不会画板子,只能飞线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款的U表,牌子是耐杰的,精度感人

最后一图的意思该充钱了

这种红包后也就几块钱,精度啥的不存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红包后也就几块钱,精度啥的不存在的

简单测一下大概电压电流就行了,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D:
论坛新换的的服务器八成充话费送的,要不就是9块9 1年送2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测一下大概电压电流就行了,要什么自行车

这个表的硬伤是电压量程只有9v,精度啥的到不是最大问题,前几天签到里蹦出来抵扣后好像也就3块多~

网友E:
谢谢分享!做得真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红包后也就几块钱,精度啥的不存在的

现在肿么便宜了?我买得早,当初买的时候花了小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
我有个16v同款,但是不会画板子,只能飞线改了

要是一样的话,我把胳膊文件发给你,不过数码管不怎么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新换的的服务器八成充话费送的,要不就是9块9 1年送2年

确实,好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肿么便宜了?我买得早,当初买的时候花了小20

20都够买a2了,这种是早期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的硬伤是电压量程只有9v,精度啥的到不是最大问题,前几天签到里蹦出来抵扣后好像也就3块多~ ...

这么便宜了吗,现在的程序限定量程了吗,我这个电压可以上去,5年前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做得真好!

谢谢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0都够买a2了,这种是早期生产的

8年前买的,主要是看上了可以同时显示电压和电流,那时候也没有基准,后来有基准了,发现精度感人,然后就被嫌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年前买的,主要是看上了可以同时显示电压和电流,那时候也没有基准,后来有基准了,发现精度感人,然后 ...

你那个更早,我这个14元买的吧,越早越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了吗,现在的程序限定量程了吗,我这个电压可以上去,5年前买的了 ...

看了一眼竟然涨价了【淘宝】https://m.tb.cn/h.5hwdAjB?sm=cf2365?tk=yrFSWbz09Q2 CZ0001 「usb电流电压表 尾插检测仪器双数字显示手机平板充电安全监测仪器」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加购物车时才5块多,那个破电阻也长到5块了  那天有家卖激光测距仪的 才10几块,加了购物车转天就涨到了30多,看来打草惊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