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什么最小代价拆解老式机械密码保险箱的方法?

楼主(2023-10-14):
家里有一台像这样的保险箱,机械旋钮密码,还带独立的十字锁,既不知道密码,也没有钥匙,找人开锁代价太大,里边也没什么贵重物品,保险箱门铰链是在边框里边的,没办法直接切割铰链,保险箱很重,应该是灌了水泥的,我想以最小的代价拆下来,并更换锁芯后还能使用,各位大侠给支支招,谢谢

网友:
如果还想继续使用,就找人开锁

网友:
没有钥匙就扔了吧,换不了锁的。
想开只能切割正门,正门里不会灌水泥!

网友A:
没密码有钥匙还有可能,钥匙没有就没戏了

网友:
找开锁的吧

网友:
没贵重东西,还开它干啥,
要继续用,那只有找开锁的。
要破拆,就大锤、切割机。

网友B:
电钻把锁芯钻掉吧

网友:
看电影上很容易开的,加油
时间够的话,先学习下开锁技术。

网友:
保险箱设计初衷就是放盗,现在缺少了钥匙,还是叫专业的锁匠来开吧

网友:
去专业师傅地方学艺三年
可破

网友:
十几年前了,单位财务室的这种保险柜被盗,关键是撬痕非常小,不知道用的什么工具。我撬办公室铁皮柜的门也没这么利落。
九楼,盗贼从隔壁撬门,再从窗外很窄的台阶走到财务室窗外进去的,目的是避开财务室门口的警报。此案至今未破。

网友:
找开锁的吧。最小的代价可能是最大的代价,自己能搞掂都可以开店了

网友:
遇到个差不多的,有钥匙的情况下开锁师傅500元开了5小时,听诊器都用上2人配合。最后打开了得到个密码锁开启方法,左转后右转很复杂记不住。

网友C:
那种十字钥匙很不可靠,技术开锁需要一分钟内吧。
密码转盘,里面很粗糙,牙位有高度差,压着把手,能感受到卡舌落空,只需一天,你就能感受到一个数字,10天你能感受到2个数字,以此类推,一般是6码盘,10万天你能自学成才,有个老师教,或者有天分,也许1~10年能学会那手感。
不是很高端的码盘通常是固定的,无法自行随意修改位置,也就是说,你能拿发票找厂家要密码。
至于找开锁师傅,这种密码锁开不开的,的确有高手,但没有特殊关系不会显露的。

网友:
想想为什么叫保险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密码有钥匙还有可能,钥匙没有就没戏了

你开过就知道,钥匙比密码省时间。。。

网友:
保险箱换不了锁芯的吧,好像两层钢板是焊死的。不见钥匙也就没用了,直接上角磨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十字钥匙很不可靠,技术开锁需要一分钟内吧。
密码转盘,里面很粗糙,牙位有高度差,压着把手,能感受 ...

对,钥匙比转码还省事。

电动改锥或电钻,配合特定的头,转一转拉一拉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钻把锁芯钻掉吧

浪费钻头。  你知道十字开锁头,用电钻驱动,开这种十字钥匙,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