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天线与圆柱型天线,有何区别?

楼主(2023-10-14):
既然,形状有区别,我感觉有点华硕帆型天线,刀型天线的意味。
我分析这种天线内部应该是PCB,不知道性能上有何特色?

由此,使用中,哪个方向,信号较强?

网友:
感觉PCB天线成本低吧    哪个方向信号好 需要实际是使用去测定吧

网友:
不是PCB,我拆的时候断了里面就是铜线铁线那种

网友:
只是外面套的塑料外壳不一样而已!

网友:
有些就是外壳装B的

网友:
全向天线,一个鸟样。

楼主:
感觉楼上几位,比较了解中兴与华为。该路由器中兴E8820v2

网友:
外面套的塑料外壳不一样而已

网友:
只是塑料外套不一样。

楼主:
楼上,回答内部一样的前辈,有人拆过吗?

网友:
有的振子是铜的,有的是电路板的了,你可以自己拆开看看,很好拆的,摇一摇扭一扭,一扒就下来了

网友:
扁平天线部分是PCB板

网友:
天线造型大多是为了配合外壳的整体和谐,与天线性能无直接联系。

实际天线尺寸只要小于外壳内空间即可。

网友:
外形不同,应该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
不是,里面是铝振子全向天线,很短的,还没有外壳一半长,你可以拔开看看。

网友:
那个方向好,只有你自己测试了才知道

网友:
外置天线的效果DB值一样的效果都差不多,或者说高度差不多的效果也差不多,除非碰到作假的那种

网友:
总感觉差不多吧,用过很多路由器感觉信号强度都差不多,k2p算最好的了

网友:
以前的话外置比内置强得多,现在各种仿真计算都很强了,内置的信号也可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