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牧田9556HN打磨机加装软启动模块(一个小手术)[19P]

楼主(2023-10-14):
曾经把软启动模块安装在插座内,但经常插错会出现问题.(打磨机没空间)
这次一个老六插了大功率电器造成直接冒烟,干脆把模块安装在打磨机内!
使用的是12A模块,启动非常缓慢,建议16A比较好

网友A:
厂家为什么不直接设计一个软启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为什么不直接设计一个软启动呢?

增加成本,卖出去肯定得涨价,消费者不一定埋单,有软起需求的人毕竟是少数。

网友:
把软起动装在角磨机里面就不存在插错插座的问题了。

网友B:
软起动对使用角磨机的有好处,减少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起动对使用角磨机的有好处,减少事故。

减少事故不存在的,这个软启动只是瞬间起作用,解决启动时过流不能启动的问题

网友C:
这些PTC元件还叫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PTC元件还叫模块啊

不然怎么卖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PTC元件还叫模块啊

不懂的人就吃亏了

网友:
能否给个链接 我有两个角磨机也需要弄一下

网友:
软启开关里面是可控硅还是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