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过笔、修过桌、今天修口大黑锅,谁能给我送秋菠?

楼主(2023-10-14):
一口大锅黑又胖,

二个开关灯不亮,
换好之后饭菜香,
人人夸我手艺棒。

打油诗一首。
送给大家。

这二个开关有脾气。
必须收拾收拾。

拆底座之前,习惯性的做好标记
(注意:这里用了个“习惯性”)
方便装回时对位。

拧下固定螺丝。

里面的线路。

再标。。。其实不用标,也能装回,
但是怕有时马虎插错就麻烦了,

拿下故障开关。

换上新的开关。

全部装回,上电开机。。
功能正常。。

维修完成。。

这是换下来的两个倒霉蛋。
这种锅之前也修过几个,全是开关坏
就不点名批评厂家了。
不讲武德,耗子尾汁!

多谢捧场。
江湖最高礼仪:

网友:
拆底座之前,习惯性的做好标记。

网友:
这种大蒸锅,开关是特容易坏,温度高电流大

网友:
三个开关匡又晃,
四个插头需弄上。
轻翘慢拔逐替换,
数码之家你最棒。

网友:
这顺口溜编的不错

网友:
这锅是不是地中海,炒菜只热中间一圈?

网友:
开关上可以并个电容

网友:
人才投笔从修了

网友:
2100W用船型开关肯定不行。没有灭弧设计,触点很容易烧黑。这种场合应该用空开控制。

网友:
会做打油诗,还会修电器,文武双全啊。

网友:
这是衡水兄嘴里的三星锅吧

网友:
居然还能找到厂家!这厂家寿命不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厂家要的,一次发了10个
这个锅总坏,你猜我是做什么的?
(我不是维修行业的,纯帮忙) ...

你是消费者协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难得的是换的开关和原来的居然一模一样

和厂家要的,一次发了10个
这个锅总坏,你猜我是做什么的?
(我不是维修行业的,纯帮忙)

网友A:
最难得的是换的开关和原来的居然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好修,我这边来几个都是电脑板的,真受不了

它这里面也没有电路板呐,

网友B:
你这好修,我这边来几个都是电脑板的,真受不了

网友:
这口锅不大,一只鸡炖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