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虹泰万年历拆开修触点按钮

楼主(2023-10-14):
虹泰万年历一个,按钮坏了,没反应。请问怎么拆开,捣鼓了半天没拆开,需要破坏性拆开吗。

==========================================================================
感谢各位坛友的回复,确实是在贴纸下面有螺丝,不再一一回复。下面补上拆开后的图片。经过检查就是触点按钮坏掉了,三个按钮都坏了,已经淘宝购买想同型号。
ps:这个万年历标压是6v,经测试,标压下电流是250-300mv,功率大概是1.8w。
懒得给他再配标压变压器,用手机的5V充电器改了一个,5V电压下,电流是100-150ma,功率大概是0.75W。
就算标压下功率也不是很大。5v电压下也能使用,亮度没有6v亮。不妨碍使用。
==========================================================================

网友:
前面面板是不是粘的,想法拆开,,应是前面板先。。。。

网友A:
按钮这一面似乎是贴面的,揭开看看有没螺丝

网友:
按钮这一面贴纸揭开看看!

网友:
两边不干胶贴纸撕开,每个角都有自攻丝的,然后就很容易拆开了……,

网友:
看着这种不干胶面贴的用手甲刮一下四个角,一般刮出来个圆圈痕迹的就是有螺丝孔,直接掀开面贴拆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
贴纸这面,用手指去按按,找螺丝孔;或者小点的强磁去探,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可能有螺丝

网友:
按钮那边贴纸掀起看看

网友:
这个东西费电

网友:
肯定是两边贴纸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这一面似乎是贴面的,揭开看看有没螺丝

确实是,感谢指点,补上拆开后的图片。

楼主:
感谢以上热心坛友,不再一一回复。确实是在贴纸下面有螺丝,感谢指点,补上拆开后的图片。

楼主:
标压下大概1.8W,还可以,不是很大。我用5V变压器,功率只有0.75W

网友:
分立元件的,这万年历有年头了。

网友:
开关喷点神油可能就行

网友:
分立元件不错

网友B:
换啥!浇油即可,亏你在龙国生活这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啥!浇油即可,亏你在龙国生活这么多年

试过了,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