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磁炉C21S-C300关机为什么风扇立即停掉而不延时?

楼主(2023-10-14):
花5元得一九阳电磁炉C21S-C300,看日期居然是2020年得产品,外观挺干净,

老规矩得来得东西不能贸然上电,拆开看就是有点尘土,没有一点油烟,9成新都有

连塑料都不如原来厚了

小小的铝盘

测保险开路(后来割开外面得热缩管看到炸黑),再测功率管(FAG20N135FD)短路,整流桥没问题,拆下3个电容测没问题,就看到一个大功率电阻,按说不对呀,仔细一看,同步电阻现在改为多个大阻值贴片电阻了,在路测都正常,换上12.5A的保险,上电,测整流桥300v正常,开关电源(PN8045芯片)的18v和5v输出正常,按触摸键能开机,蜂鸣正常,风扇也能转,测得风扇端电压12v,测单片机(JYHM1716OCS)到驱动对管得引脚对地阻值可以,干脆用Y2和Y1换掉对管,外加18v给对管,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给1khz方波,测得功率管G极的波形正常。至此感觉基本没问题,换上购得的二手功率管H25R1202,加热正常,风扇正常,触摸切换正常,但有个问题,风扇就立即停掉,或许这就是功率管损坏的直接原因,很显然这不和常理呀,是设计的问题还是有隐形故障?请坛友支招。

=================
总体感觉:现在电磁炉都是铝线盘+贴片元件+单片机结构了,成本是越来越降低了。

网友:
400块才有铜线。
风扇是主控通过测温来控制关停的吧。

网友A:
单片机内的固化程序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内的固化程序决定的

那看来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A:
不是单片机坏了,现在好多电磁炉都这样,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电磁炉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片机坏了,现在好多电磁炉都这样,就是这样设计的

现在的电磁炉关机后风扇就停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电磁炉关机后风扇就停掉?

是的,好多就是这样设计的,只能说你见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好多就是这样设计的,只能说你见的少

这样的设计就是定期性损坏。加快换机速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设计就是定期性损坏。加快换机速度。

我见到的老式电磁炉都是有延时的。不是专业修理的,近5年的机器没见到。

网友:
检查一下测温部分,估计也有问题

网友:
如果用得多可以查几个大黑色电容容量。。。
这种风扇关机就停挺正常的,电脑电源之类绝少延时风扇。。。

网友B:
都用示波器了,我不敢多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示波器了,我不敢多言了

也只是用来测一下对管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保险、功率管烧了修好

5¥捡漏成功

网友:
早期电磁炉是没有关机延时的,是近十多年因偷工减料散热片缩水后才搞出来的。

网友:
老的都 是带延迟的,现在都基本都没有

网友:
现在温度检测技术搭配上了应该达不到需要延时就不延时了吧

网友:
风扇应该有延时电路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