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JMS901的盘无法用AS ssd bench测速

楼主(2023-10-14):
做了个JMS901的盘,用的东芝64G UFS颗粒
从网上下的开卡工具里有2个固件如下:

我先刷的第二个固件

测速
as ssd bench测速

文件写入

文件读取

貌似不错,但这个固件不支持uasp,没发挥出UFS的全部性能。

然后尝试了一下第一个固件

测试。

先用的as ssd bench测的,速度测不出来

换了电脑也一样,但这个版本是支持uasp的。

真实写入数据是没问题的

写入

读取

写入和另一个固件差不多,但读取快了5,6十M,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想问下玩JMS901多的大佬,你们一般用哪个固件?稳定性方面有没有区别?

网友:
正常测速啊  固件我都用官网的fwupdateTool备份出来了  但这里不知道怎么上传  只能上传图片

网友A:
我刚刚试了下,完全可以啊

网友:
还没用过JMS901,速度很好啊,请问大神跑圈温度怎么样?抓坏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试了下,完全可以啊

是吗,同样的固件吗?

不知道为啥我的用as ssd bench一测就卡死。工

我再换个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