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处女贴)拆个自用的用料还可以的胎压监测,准备更换电池

楼主(2023-10-14):
来数码之家也好几年了,一直看帖学习。最近发现胎压监测屏幕经常不亮

于是拆开看看。
太阳板有点翘起来了,怀疑电池鼓包了

用了三年没有拆过,易碎贴还在

拆开果不其然,电池股了 看做工还可以很多芯片和防呆接口设计

现在太阳板可以复原了

看看电池和控制板  感觉还可以。

看了看主板,有4-5个芯片和防呆口 这60米很值了

电池上的参数看不到了,在底部的不干胶上找到了,应该是20*30   3.7v   400ma

拆解完毕,感谢观看  去某多看看电池去。

网友A:
价格合 适,有胎压比较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合 适,有胎压比较方 便

是的  多多买的黑白屏,不带语音款  有人说彩屏没有黑白屏对比度好!

网友:
不错!第一次见内部~~~~

网友:
同款再用!外壳晒变形了,自己做了一个,又晒化了

网友:
这种电池存货好几个呢

网友:
现在感觉这种没多少人装了,大部分车都自带的

网友B:
13年老车,4月份在老程那买的29.9的外置胎压和这个差不多,用了半年还不错

网友:
现在用的同款,是黑白屏款

网友:
猛一看还以为是处女的胎压监测呢

网友:
这种胎压监测和行车记录仪一样,电池在高温下鼓包是通病

网友C:
搞个合适的法拉电容应该,更耐用,不怕晒怀孕

网友:
软包电池鼓包是软肋。谢谢分享。

楼主:
修复成功。4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年老车,4月份在老程那买的29.9的外置胎压和这个差不多,用了半年还不错

怎么这么便宜  我花了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合适的法拉电容应该,更耐用,不怕晒怀孕

不懂  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