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现在电脑固态硬盘真是够便宜,KingDian S400 120GB才20元(多图)

楼主(2023-10-14):
前几天家里电脑三星固态硬盘坏了,就用上 以前机械硬盘,但是开机一卡一卡很慢,用起来不爽。本来想用量产修复硬盘的,不行,然后查拼多多,25元,120G的。搜索淘宝特价版价格也差不多,每天有2.6元红包送,就买个最便宜的20.6元,他号称是全新的,看鲁大师硬盘记录,才用了几个小时。昨天晚上收到,都是预装系统的插上后,会自动安装系统的。看了一下电路板,其实都是采购控制芯片存储芯片加工焊接的,难怪会有那么多厂家牌子。就拿他做主硬盘,再带个机械硬盘做从硬盘存储内容。再为家里的笔记本买一个使用。

网友:
你得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卖家绝不会亏

网友:
为颗粒有点不对头,有两个定位点,所以我猜应该是假冒的...

网友:
本来就是三线牌子,容量低,又是二手,不奇怪。

网友:
应该撸上俩,不组raid,也要备份一个

楼主:
      原来是分两个区的,一坏就全部报销,想量产修复都失败了,拿去电脑店修复的话,估计最少也要20块。现在重新买一个,也就是20元。现在就搞一个区当系统主硬盘盘来用,再加一个机械硬盘做从硬盘,重要东西存在这里。下次系统盘坏了,也影响不大。

网友:
二手杂牌固态这个价格很正常,用多久就看运气了。

网友:
两年前买过一个二手这个牌子120G还花了80块钱

楼主:
     芯片都是外国厂家生产,只是厂家买回来焊接的,质量差别不大的,寿命看运气的,当做系统盘来用的,坏了就坏了,影响不大。速度快不快,主要还是看是不是最新的芯片,技术越新越快。

网友:
估计这种盘都是很拉夸!

网友:
SSD确实是大跳水,但是M2固态价钱还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
新的就别想了,不过价钱够便宜,拿来当系统盘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最近又贵了

网友:
20块120g 比U盘都便宜 配个硬盘盒

网友:
这种都是垃圾,都是二手回收之后重新开卡的,看通电时间和写入没有任何意义,就算当初做出来的新盘,颗粒都是黑白片或者回收片,再用坏一次再重新开,寿命可想而知,随时坏,能用多久完全凭运气。

网友:
100%拆机的垃圾颗粒

网友:
做主硬盤?小心翻車。我做系統盤都是用三星的SSD

网友:
N手翻修的旧SSD,真的不值钱了…… 没有暗病拿来做个系统盘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