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向大家推荐一款可以在线测试电解电容大小的万用表fy19s(商榷)

楼主(2023-10-14):
    矿坛小鬼头老师搞的esr表在线可以测试电解电容的好坏,是一件不错 检修神器,不足之处是又多了一件设备。前些日子在闲鱼看到一款全按键万用表输入是10m而且没有继电器,相当于没有任何机械损耗,看价格不高就买来了,到手后检查了一下精度,一字不差想都别想。只能说基本符合厂家介绍。唯独一点不同于普通数字表就是大电容测试速度相对快。为什么呢?不明白,主控芯片etm1753.在网上查了半天一无所获,不查了,查到 了也未必看的懂。测试了一下输出波形果然不同,是8k左右的矩形波。马上联想到矿坛小鬼头老师用正弦波制作esr表,当时也有用矩形波做的。有点意思。那如果esr大的容量测试是不是会减小呢?一测试果然比普通0660万用表测试小了很多,心头一喜这表没有白买还有点用途。那能不能像小鬼头老师那样可以在线测试呢?为了在线测试小鬼头老师正弦波要求峰峰值小于140mv.这个可以吗?频率低峰峰值却高,由于不知道该表电容测试原理怀着试试看心里做了一个测试。在电容端并接一个锗二极管测试结果竟然影响很小,心头大喜。难道真的可以在线测试电容的大小?可以替代esr表?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无法从理论上证明他的合理性,因此提出和大家讨论这表是否值得信赖推荐?

    请看一下这表尊容FY19S
    本帖内容过于分散,23楼内容粘贴至此。
        看来好像这表还是很有特点还是可以的。由于不知所以然心中没普,所以就反复测试后发现该表在测试电容的负载含有纯阻抗时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干扰因素,电容的负载是纯阻抗〈600欧姆时显示OL,测试毫无意义。纯阻抗越大干扰越小。好在电阻测量很简单直接用电阻档测就是了。真是有利就有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对于这种不成熟东西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我在某多多因国庆优惠发现正泰zty0108a与19s无论是外形还是性能参数完全一样但不知内部是否真一样。而售价仅五十多元,本人能力有限希望更多爱好者参与群策群力找到真神器。此推荐不知给大家的是福是祸,望大家见谅。

补充内容 (2023-11-17 14:29):
本人已经证实正泰zty0108a就是FY19s,现在价格仍很低不要错过。

补充内容 (2023-11-17 14:33):
经济实惠50多米硬芯表,正泰0108A全自动万用表就是福仪FY19s,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722722

楼主:
     这是该表打开的全貌,背面只有按键和显示器,什么都没有。

楼主:
      这是测试2200u电容

楼主:
       测试470u电容

楼主:
      测试高esr已经顶帽的1000u电解电容

楼主:
      这是已经顶帽470u高esr的电解电容

楼主:
      这是该表输出的波形,好像比普通数字表靠谱一点。

楼主:
       这是准备并在电容两端的锗二极管,击穿电压0.2v左右。

楼主:
       这是并接二极管后1000u测试结果,虽然数值变大觉得还不影响好坏的判断。

楼主:
      470u坏电解测试结果

网友A:
福仪生产,价格199,9999显示,测量电阻和电压速度快不。

楼主:
通断峰鸣档很慢,其他尚可。

网友B:
这表也是宣传测电容好使!好像差不多的东西,搞不好也是同一个厂家或者是兄弟厂家的产品。
万用表测电容就那么几个方式,显然不是现在最常见的充放电法。你要说有用,理论和实践确实说明相比充放电法能发现更多的问题电容,你说,很靠谱,也好像勉强,尤其是在线测量。这些东西都是相对来说的,没有绝对的。都是尽量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仪生产,价格199,9999显示,测量电阻和电压速度快不。

通断峰鸣档很慢,其他尚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也是宣传测电容好使!好像差不多的东西,搞不好也是同一个厂家或者是兄弟厂家的产品。
万用表测电容就 ...

这个外观看起来顺眼点,估计此方案会有很多厂家推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该表输出的波形,好像比普通数字表靠谱一点。

楼主应该测电容时并个示波器,这样比较真实探到其测量模式,8.08KHZ的输出,这个应该是小电容测量信号。部分万用表小电容测量是使用振荡法测频,电解电容尤其是大容量的,用充电法比较多。此表测坏电解电容有点靠谱,是不是用交流信号测分压来计算?待楼主和论坛大神揭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仪生产,价格199,9999显示,测量电阻和电压速度快不。

    通断峰鸣档很慢,其余尚可。

楼主:
       这个是并二极管的470u还差不多。这个是反接的。

楼主:
       这个是并二极管后1000u的情况,有点大虽然不影响判别但已经看出测量不稳定。

楼主:
      这是好的2200u并二极管测试,大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