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到一个神奇的发光二极管(2-5v供电,发热低,高亮度,无需限流)

楼主(2023-10-14):
月球小夜灯,某宝有卖一样的,3块钱一个,几个月前支付宝打开弹出下载菜鸟就送。一直闲置,昨天拆着玩。

样子下面这样,收到或支架就扔了,找的别人同款晒图。
3个1.5v纽扣电池串联供电,肯定没法长期用。底部被直接封死了,所以很长时间没动它。灯座在里面,边缘一体应该是放进去以后热熔的。
底部用美工刀把边缘一圈割掉,就能直接拿掉里面的灯座。
居然就一个大号的发光二极管,啥也没有。二极管头部4.5mm,带底座直径5mm。里面也只有正负极未串联电阻。
测试充电器5.2v直接供电,很亮!而且手摸二极管不热。2.6v锂电池供电还是亮,只不过亮度减少了很多。
之前买过普通的发光二极管,都是2-3v左右的,5v测试秒烧,都没看到它闪的过程。
还有带铝基板的LED灯珠,3.2-3.4v 700ma测试2.8v以下点不亮,超过3.4v会发热严重,非常烫。
最后准备改锂电池供电的,这个二极管就非常合适啊,但是把电池放进去,用手电筒测试一下,太丑。

网友A:
你这个游标卡尺亮瞎眼

网友B:
蓝牙耳机锂电池正合适

网友C:
看到电压,不知道几毛一个AMS1117稳压芯片供电能行不?输出有3.3伏也有1.8伏的,电流好像不到1A,我用这个改了当1.5伏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游标卡尺亮瞎眼

这个很好用啊,精度很好而且小巧方便。
我还有一个碳纤维(尼龙)数显卡尺,数据和这个差不多。
我甚至想买个80mm不锈钢的,精度可以更高做到0.01mm,但是没有卖这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耳机锂电池正合适

电量太小,手里有几个闲置的18650玩玩。花钱就不值了。

网友:
草帽头很省电。

网友:
很简单的构造,谢谢分享。

网友:
还好我没有下载菜鸟APP

网友:
用纽扣电池,太贵

网友:
看着挺简单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电压,不知道几毛一个AMS1117稳压芯片供电能行不?输出有3.3伏也有1.8伏的,电流好像不到1A,我用这个改 ...

AMS1117是降压稳压芯片。有1.2v压降。这个直接用5v供电就行了,用锂电池本来亮度就低。

楼主:
关键他的电压范围很广,2.5-5v都能用,而且不发热。不用串联限流电阻的,不容易坏也更省电,而且亮度很高

网友D:
闪光二极管?里面自带驱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光二极管?里面自带驱动的吧

没有,就一个二极管

网友E:
这个月球小夜灯我差点也买了,看了楼主的贴子顿时失去了购买的医院。估计发光管里集成了其他电路,不单纯是一个PN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月球小夜灯我差点也买了,看了楼主的贴子顿时失去了购买的医院。估计发光管里集成了其他电路,不单纯是 ...

我认真看了,啥都没有,只有正负极+一根金线。去tb查有3.7-5v的灯珠里面是自带100欧姆小电阻的。没有我这款。

网友:
恭喜楼主,发现了不发热超导材料二极管。

网友:
一点都不发热,意味着所有电流都转化成为亮度了,这效率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