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看见便宜的VFD就买买买~~~~

楼主(2023-10-14):
无聊逛闲鱼,发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VFD模块,是收银机客显屏,才5元钱一个,看了又看,没忍住下单了。
两天后到货了,这样子的。

来货的时候带外壳,脏脏的

拆开看了看,外形很工整,数字也很大,不错我很满意
看看背面,做工一般啊

研究了一下线路,发现是5V供电的,通电试机,工作电流0.35A左右,

上电显示一些信息,这个2400 8 N 1应该是通信参数,用串口助手发数据,没任何反应
算了,还是自己驱动吧

主控单片机,和一个电平转换的芯片,PT6312B驱动芯片,另一头是TL494驱动变压器做的电源,

直接拆掉,焊上我库存多年的STC12C2052AD,
拆掉电平芯片,这个板上只有RX,TX没有走线,直接飞线解决

焊好线之后,对着电脑一顿操作,能正常显示了

显示一个时钟看看效果

很好,字又大又清晰~~~
数字下面的横线可以每两个点一组跑流水灯,两点是一位,不能单独一个点显示

最后是尺寸参考,

             谢谢观赏
--------------END------------------

网友:
原来还能改造成这个,单位上也有,都被收破烂的拿走了。

网友A:
看到过,不过没有冒号不能改时钟就没下手,其他没啥好改的样子吧

网友:
不错,可以DIY一个9位半的万用表。。。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不过没有冒号不能改时钟就没下手,其他没啥好改的样子吧

没有冒号,可以用中间横线表示秒点啊,一样用,关键是便宜

网友:
vfd的显示屏效果是真的好,自发光,可视角度大,颜色正,不累眼

网友:
显示屏效果是真的好

网友:
很有创意呢!!!!!

网友:
显示效果不错

网友:
最多也就只能改造一下做个数字表!

网友:
头两天有网友说用氖泡做万用表,要是用这个屏就爽YY了

网友:
vfd点亮需要费点儿功夫

网友:
显示效果真不错

网友:
但拉白色的,很漂亮~~
改个电压电流表吧

网友:
不错啊,可惜我不会搞,就看看

网友:
不错,夜里应该更漂亮。

网友:
点阵的用着才爽!

网友:
vfd屏效果是真的好

网友:
这个屏幕真的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