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友讯达HPLC电力载波器,没想到里面有好东西

楼主(2023-10-14):
电表箱下面捡的,以为没什么用,打开里面这么精致,收获一个10法拉电容

网友:
赚到了,还有安规电容等

网友A:
钜泉的HT86x2(8612 8632 8652)芯片,这个正常使用时,RXD指示灯是有规律的周期性亮灯?还是没有规律的低亮闪烁?芯片的日期代码L09应该是21年第9周生产的,可能是HT8652。

网友:
还有法拉电容,不错!

网友:
不知道一个采集器可以接收多少个终端数据

网友:
那个单片机才好玩呢

网友:
原理和电力猫差不多,属于电力载波吧,我也在电表箱下面捡到一个.估计坏了.

网友:
超级电容不错。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恭喜楼主。

网友:
只要不是吃灰的,都是有用的。

网友:
这种东西在我们眼里都是宝贝

网友B:
为什么我捡的里面没有大宝贝了????
真捡了个差不多外形的载波器,就是里面都是贴片,没有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捡的里面没有大宝贝了????
真捡了个差不多外形的载波器,就是里面都是贴片,没有超级电容{:017 ...

是不是新版的都精兵简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钜泉的HT86x2(8612 8632 8652)芯片,这个正常使用时,RXD指示灯是有规律的周期性亮灯?还是没有规律的低亮 ...

专业,这个模块应该都是好的。之前的电表是宁波三星的,也就用了两年多全部给批量换成哈尔滨的。电网还是有钱

网友:
安规电容已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