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SM1166,m2转sata稳定吗?

楼主(2023-10-14):
买了一张小主板,只有一个m2接口,在淘宝上看到ASM1166,可以把m2转多个sata接口,好像不需要单独电源接口,请问这种转接口供电有没有风险?

网友:
m.2口本身就自带供电,没问题

网友A:
M.2 NVME to SATA它只是转接出SATA口,它又不给SATA硬盘供电这有什么风险,SATA硬盘供电你得想其它办法。转SATA有JMB芯片的也有ASM芯片可以随便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 NVME to SATA它只是转接出SATA口,它又不给SATA硬盘供电这有什么风险,SATA硬盘供电你得想其它办法。转 ...

这个还需要单独另外给硬盘供电吗?不太懂这种东西。

网友:
固态基本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就是多盘读写时会有点影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