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掌心AA手电 - 在路上M5 PRO使用评测

楼主(2023-10-14):
通常来说,AA电池就是我们常用的5号电池,一般尺寸为:直径14mm,高度50mm;作为手电玩家,爱好者,生活中使用AA手电的一般比较多,多数配置镍氢电池、碱性锌锰电池。手电功能相对简单,一般没有直充功能,碱性非充电电池都是用完了就扔了,浪费不说,还污染环境。有没有一款可以通吃所有AA尺寸的电池而手电本身又带直充功能呢?答案是有的,就像本文介绍的这款在路上M5 PRO迷你手电,就是一款通吃所有AA尺寸的电池,并且带C口直充功能,且远射型掌心迷你手电。

先来看看它的样子吧。

整体概述

M5 PRO属于一款多档输出侧按键单开关直充AA手电,外壳采用A6061-T6航空级硬质铝合金,三级硬质阳极氧化抗磨损处理。就磁吸和灯珠区分的话一共有4种选择,我购买这款采用GaN W5050圆形芯片LED磁吸版本。 使用一颗14500电池可以实现600流明的光效输出。全长85mm,头部直径23mm,尾部直径20.5mm,重量仅为52g(不含电池),高效恒流驱动,智能过热保护,自动识别电池,防过充,防过放,搭配TYPE-C充电口。属于一款发烧友、玩家必备掌心AA手电。

包装
M5 PRO包装正面很简单,黑白为主色调,正面是手电主体图片,下方有型号和所用电池以及直充说明。

背面主要是联系方式和型号及色温、出厂日期等。

双层盒子包装,内盒打开后可以看到手电和配件收纳空间,手电使用真空膜密封,可以保证用户到手前的足够完整,不会刮花,磨损,并且也可以鉴别是否二手。

整体配置如下:

配置的手电套做工很精致,M5 PRO放进去很合适,上有商家品牌图标,手电套可以穿在皮带上方便携带。

尾盖在尾部手指接触到的开合位置设计有两排正方形滚花,滚花的作用是增大开合手电的摩擦力,更换电池时可以毫不费力的扭开尾盖。下图可以看到手电尾部的绳孔,该绳孔是在尾部一侧掏出来一个月牙形的槽出来,在槽的中部留一个切面,在切面上开了一个1.5毫米左右的绳孔,也是这个手电唯一的挂绳孔,绳孔以及周边处理都很到位,经过了细致的倒角,可以更好地保护并且延长手绳的使用时间。

下图可以看到尾部螺纹和端面导电的结构,可以看到尾部弹簧,弹簧没有焊锡,属于可拆卸结构。

尾盖上有这款手电的序列号,下方有CE认证标识,尾盖平坦,整体可以完美倒立。套上配置的柔光罩充当台灯使用很不错。

M5 PRO 筒壁很厚,用料十足,电池装进去矮于中筒末端,这样安装尾盖时不用刻意去压迫弹簧,轻松拆卸安装。手电只能拆开尾部,下图是端面导电的接触面,端面导电一般设计螺纹稍长一些,主要是应付日常的磨损,这就显得扭紧了还会有个小缝或者行程未到头的感觉。端面导电可以保证最小的接触电阻,可以防止导电不良。端面导电螺纹一般经过硬质氧化处理,耐磨性更好一些,经久耐用。端面导电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M5 PRO配置了一颗800mAh的锂电池,同时可兼容镍氢,碱性等其它电池。

手电上设计有TYPE-C接口,充电口增加三防保护盖,可以有效防水,防尘,防泥沙。充电胶塞末端有一个方便打开的小尾巴。

TYPE-C充电口,这类充电口的好处是跟上了潮流并且属于傻瓜版,老人小孩都可以用,非常方便。

自动识别电池,拒绝给非锂电池充电;充电中指示灯呈现红灯,充满变蓝。充电中手电可以点亮任何档位。

下图可以看到手电的正面,侧按键上有路上LOGO。侧按键稍高于手电平面,这个设计在操作上方便触摸,尤其晚上看不到开关的时候。但是同时也有一个弊端,因为M4K属于短按开机,长按关机。这样的话会有误触点亮的可能,不过M5 PRO设计的是尾部端面导电,携带存放时只需把手电尾盖旋出一点,手电就不会发生误触了。

不锈钢黑色双向抱夹,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和习惯,利用抱夹可以把手电卡在包包上,口袋上或者帽檐上,户外出行不占空间,很方便,很随意。

利用M5 PRO尾部的磁吸功能,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吸附在任何铁质物品上,解放双手可以从事更多的工作,另外也可以适应更多的复杂环境。

采用GaN W5050圆形芯片LED,更小的点光源,射程翻倍;下图可以看出做工不错,灯珠没有歪斜瑕疵情况。

放大来看看效果。

下图是使用相机拍摄到的微亮档状态图片,没有发现频闪。

简单测试
在路上M5-PRO继承M系列极致体积设计理念,集成USB-C直充仅8.3cm(无磁吸)
官方数据: 全长85mm,头部直径23mm,尾部直径20.5mm,重量仅为52g(不含电池)。经简单测试,数据差不多。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M5 PRO手电进入60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28.0摄氏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5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测试时使用配置的电池,满电状态。

关于照度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M5 PRO手电 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电池。

对于防水,也简单做了测试,目前没发现任何问题。

夜射
M5 PRO配置GaN W5050圆形芯片LED,属于一款AA小直中偏远射类手电,以下仅仅是对低档上下楼梯,工业油站使用做了简单测试。

以下几张图片是针对高亮600流明户外简单测试。

总结

M5 PRO这款手电做工不错,主打一个小巧玲珑,非常适合随身携带,另外通吃AA类电池,自动识别电池,安全充电等几个方面都很不错,经过几天简单的体验,我推荐这款在路上M5 PRO手电。

网友:
我用M5,有几个挡位频闪。正极平面触点比较容易脏导致接触不良,经常要用橡皮擦打磨然后用酒精清洁后手电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