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91年的松下交流弧焊机YK-305 拆开保养以下

楼主(2023-10-14):
1991年的老焊机,铝线包,最后保养了一下

网友:
嚯,松下还出过这玩意呢

网友:
看铭牌还真是松下的,目测内部跟国货有过之而不及

网友:
感觉好简陋啊

网友A:
是不是真松下的

网友:
做工点焊机咋样呵呵

网友:
看到生产日期19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真松下的

假不了,国内正规厂做出来不一定比这个好。

网友:
早期的漏磁变压器式交流焊机,原理就是变压器原边和副边之间插入一块活动铁心,使一部分磁通被短路,不经过副边,铁心插入越深磁通被短路的越多,经过副边的磁通量越小,电流也就越小,反之电流越大。

铝线圈的危害主要是容易腐蚀,焊机变压器的铝线圈线径粗,不容易腐蚀,只要接头处理得当一般还是很耐用的。其实各种大型电力变压器80%都是铝线的,除了成本低以外另一优势就是重量轻。

网友:
做工不错,焊大件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第一次见铝线盘的电焊机

网友:
淘汰的东西了

网友:
这种焊机大部分是铝线吧

网友:
清理的挺干净的

网友:
在公司见过这种焊机,也是手摇的,款式不同,现在还在在用

网友(2023-11-16):
90年代就开始用铝线了。

网友:
电流很大了300A的电流

网友:
干大活才用这大家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