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EUNi电动滑板车充电器(没修好)

楼主(2023-10-14):
1、起因与故障表现

该充电器是电动滑板车原配的充电器,参数见下图1,输出为42V/2A,充电时会亮红灯滑板车自动开机、充满后会变为绿灯同时滑板车会自动关机。

因为在充电过程中,对滑板车的无刷电机加了润滑油,转动了轮子,可能导致了充电器反充,随后充电器就开始循环红灯、绿灯、自动熄灭的故障状态中。
更换其他品牌充电器后滑板车能继续充电,但其他充电器虚标太严重,充一晚上才能充电,故开始维修原装充电器。

故障后的原装充电器在空载时能正常工作,输出电压为42V,并能在带动一些小负载时转换为红灯,去掉负载转为绿灯,正常使用。

滑板车电池为36V/5200mAh/187.2Wh,见下图2

2、拆解
原装充电器为卡扣设计,变压器部分顶部及底部均有铝箔?屏蔽,外壳见下图3

原装充电器正面图,见下图4,可见到核心器件有硅橡胶封胶,四周有铝块进行散热。

变压器左侧为42V输出端、右侧为220V输入端

48V输出部分,可见双色指示灯及功率器件(由于封胶,无法看到该型号),见下图5

220V输入部分,功率器件丝印为EST10N0lJ(未找到资料),另一颗为GBU406(整流器芯片),见下图6

整体布局见下图7

背面整体布局见下图8,整体有刷漆,U4为LM358、U3为8206(明发达 ME8206ASG  AC-DC控制器和稳压器芯片)

局部细节被我维修过,所以有维修痕迹,见下图9

3、维修及后续现象
由于不接入电动滑板车时,能有42V输出,并且工作正常,同时滑板车可能是反冲造成的充电器损坏,判断220V输入部分应该没有啥问题
于是重点检测输出部分,根据网上的维修视频,拆解并测量了图5中的电阻及电容。电容容值均与标称值一致,但电阻阻值测量为0.26Ω,
原装电阻如下图10,色环计算出来为28Ω 1%精度,但是找遍了马云家都没发现同型号电阻,只能买了27Ω 1%精度 3W 电阻进行替换。

色环计算如下图11

更换后如上图5,给滑板车电池充电时,维修后的充电器显示红灯(表示正在充电),但滑板车无法自动开机,人为开机后也显示未充电,
一段时间后滑板车自动关机,测量电池电压无改变,说明未成功充电。换回其他充电器后滑板车能正常开机,并显示正在充电中。

4、疑惑点
4.1、经过测量,原装充电器与其他充电器输出电压均为42V,但为何只有其他充电器能正常工作?
4.2、使用开关电源设置为42V也无法为电动滑板车充电,状态如维修后的原装充电器。
4.3、原装充电器在维修后指示灯恢复正常,但为何无法给电动车充电?是否电池组有什么保护策略?

希望各位大佬能给些建议,本人对充电器/电源这块确实不太了解,有很多基础知识不知,感谢各位回复

补充内容 (2023-10-19 12:42):
根据论坛各位大佬的提点,更换LM358后充电器维修成功,电阻确如各位所述,应该是一个零点几欧姆的检流电阻,并未坏掉,学习了,感谢各位

网友A:
感觉电阻没坏 应该是个检流电阻零点几是正常的 一般充电器0.1  按你说的觉得充电器没事  车子线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阻没坏 应该是个检流电阻零点几是正常的 一般充电器0.1  按你说的觉得充电器没事  车子线路有问题了 ...

谢谢回复,但是色环读出来是28Ω,并且更换后充电器没有无限重启的现象了。我也很疑惑

网友B:
感觉是充电器插到车的插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充电器插到车的插座坏了

应该不是,换用其他充电器都可以正常工作,并且输出电压也有

网友C:
等会,你觉得他那么疏那么粗的电阻丝会是27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会,你觉得他那么疏那么粗的电阻丝会是27欧吗

大佬,您意思是我读反了?但是五色环电阻,没有黑色作第五环的啊,求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会,你觉得他那么疏那么粗的电阻丝会是27欧吗

楼上说得对

网友:
来学习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D:
不是灰色吧,应该是银色。0.2欧的。

网友:
电阻没坏,检流电阻就是小阻值的。有42伏充不了电。这种现象带不动负载,查查358和431正常吗

网友E:
能输出42负,但电流很小。带不动负载,怀疑是后极358坏

网友:
带输出识别电路

网友:
不是0.1的吗首位不应为0

网友:
测一下充电时的电流,就是充电器红灯时的电流。
另外28欧3瓦电阻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灰色吧,应该是银色。0.2欧的。

大佬,第三色环哪有银色的,白色是9,灰色的是8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输出42负,但电流很小。带不动负载,怀疑是后极358坏

谢谢大佬,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