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逛垃圾站捡到个FLUKE73

楼主(2023-10-14):
成色很垃圾,壳子泡水里清洗了下,精度还凑合,就是显示屏得换背光膜了,太淡看不清数字

网友:
捡到宝贝了

网友:
感觉屏幕外壳被磨花了所以才看不清,要抛光,记得坛子里有人用3M蜡抛光眼镜的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不是亚克力的问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恭喜拣到宝了。

网友:
狗屎运啊!赞赞赞

网友:
感觉表面亚克力抛光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老早的产品了

网友:
比较旧的型号了,不值几个钱,只能算捡了个便宜!

网友:
非常好,什么垃圾站,那是宝库!

网友:
显示屏都瞎了还这么准

网友:
垃圾站是宝库啊

网友:
镜片抛一下会有改善,旋钮怎么配?

网友:
我们这儿的垃圾站连FUKE万用表都没得捡

楼主:
今天10块钱又捡了个指针表,刀刀压线

网友:
不错,档位螺丝应该用红笔描一下

网友:
你们个个运气真的好啊,哪天才排队到我

网友:
这么准的表,把拨盘修复就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