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好想买一个可调电源给锂电池充电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3-10-14):
普通人用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明纬还是中兴的
不经常用 偶尔维修充电用一下 便宜耐用又好看选哪个

网友A:
中兴那个4.3版本的改装电源

网友:
华为大炮不错

网友B:
中兴2400 4.3

网友:
这俩牌子的都不错

网友C:
不说条件就是耍流氓

网友:
不说要求,;两个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条件就是耍流氓

普通人没钱还谈啥条件哈哈  肯定又想便宜又耐用还得颜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兴2400 4.3

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兴那个4.3版本的改装电源

嗯好的谢谢

网友:
要求没明确,是个电源都可以充的

网友:
只说了普通人用,但现在就算是普通人很多人都有电动汽车、电摩托车、还有各种电动工具,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拿来给电动工具电池充电就不合适吧,所以只说便宜好看不说干什么用,还是不行的。

网友D:
明纬350的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人没钱还谈啥条件哈哈  肯定又想便宜又耐用还得颜值高

一般人用用,这条件实在!

网友:
为啥都推中兴2400,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改装完之后价格也不便宜,直接上个优利德之类的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纬350的便宜

这款耐用不

网友:
先别说耐用的问题,明纬350就是一个开关电源,直接拿来给锂电池充电是不行的,还要增加可调节的恒流电路才可以用。所以楼上提建议的产品是中兴4.3版本的改装电源,那个不改装卖300多元,改装后卖700多元。明纬350的电压是24伏,你能接受这个,可以看出是想买一个给电动工具电池充电用的可调节直流电源,其实没必要买这些改装电源的大家伙了,电压很高电流很大,多花的钱浪费了。淘宝有很多30伏,数安培的可调电源卖,那些都是电压可调、电流可调(恒流)的,而且外观也好看,调节也方便,拿来直接用多好,不过百余元钱而已。

网友:
我想推荐几十元的数控电源表头,支持恒流、恒压,自己再配一个12V电源,能满足业余大多数情况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人没钱还谈啥条件哈哈  肯定又想便宜又耐用还得颜值高

你就算是普通人没钱,也不应该不提具体用途让大家猜吧,你看,本来一百多瓦的电源就行了,人家怕你不够用,推荐了一千多瓦的中兴电源,功率大的肯定贵啊,你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何必这么惜字如金呢,不像普通人的作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