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46xt 量产软件设置support cfast 勾上吗?

楼主(2023-10-14):
sm2246xt 量产软件设置中的support cfast 勾上吗?
这个support cfast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一般没必要用,主要是给一些2246主控的CFAST卡准备的,因为CFast支持一些特殊的指令集一般sata不需要而已,作为电脑内置硬盘勾选或者不勾选没有啥影响。。。

网友:
那个devsip其实没必要勾选,这个是休眠的没用,可能导致硬盘待机功耗还更高,有些硬盘不休眠待机功耗还低点

网友:
反正我没有勾过

网友:
你要用CF卡的话那就勾上,一般不需要

网友:
那看来就不用选了

网友(2024-01-11):
没必要,你又不是C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