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净水器废水利用改装方案

楼主(2023-10-14):
老家里几年前装了台RO反渗透净水器,因为老人舍不得废水,一直都是将废水接到水桶里面洗衣服拖把之类的使用,偶尔忘了倒水就会溢出来,一直苦于没找到合适方案。
尝试找过机械式的球阀,但是网上都是净水管一侧用的开关阀,用废水上肯定不行,需要旁通型号的阀才可以,但是没有。

报警器器也装过,没用几天就坏了。而且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是报警了也没用。

从机械上改造没有合适的旁通阀,那就试试从电路上尝试一下。利用浮球控制单刀双掷微动开关,控制两个电磁阀的开与关。浮球网上有现成的,而且很便宜就几块钱。加上电磁阀应该30块钱可以搞定,剩下的就是怎么取电了。

电磁阀长期通电肯定不好,估计容易烧掉。最好和净水器同时间启停。想了一下如果从进水电磁阀取电,肯定是最方便的,绕接线柱上就好了,但是会不会影响反冲洗功能?进水阀关闭就没电,废水就排不出去了。
或者是从水泵处取电?麻烦一点得上烙铁焊接。有没有懂行的告知一下,方案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文字有点不太好想象

就是水满了球阀堵住下面,水往高处流。不堵住就往低处流。利用洗菜池作为排水溢流口。废水桶就是普通的水桶,满了就提走,或者舀出来用。

楼主:
想到一个更加简单粗暴的方案,直接在高压开关上串联一个浮球开关,废水满了就断电停机,安全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到一个更加简单粗暴的方案,直接在高压开关上串联一个浮球开关,废水满了就断电停机,安全有效~ ...

废水满了停机,可纯水还不够啊?

网友C:
我家老人更牛逼。他非说净水器出来的水不能喝,没烧开有细菌。趁我睡觉把我接的纯净水倒掉,然后重新接自来水烧开喝。我DIY的净水器出来的TDs值只有个位数,五以内 ,所以说啊,有些老人是一个家庭发展与和谐的最大阻碍,子女说的话半句都不信不听,外面人想骗他的钱,说啥都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水满了停机,可纯水还不够啊?

那就用机械式的浮球阀+一个三通,其中一根管放高水位,排到水池里面,另外一个接浮球阀,放水桶在低水位,刚刚试了下,效果还可以。水满了就堵住浮球阀排到水池,水桶水用到低位就流水桶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家老人更牛逼。他非说净水器出来的水不能喝,没烧开有细菌。趁我睡觉把我接的纯净水倒掉,然后重新接自来 ...

净水器没有杀菌程序没有抑菌功能是会有细菌的。销量前三的沁园立升小米都因细菌超标上过新闻,甚至是央视和315质量报告。所以净水器还是接入开水机更加容易被人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净水器没有杀菌程序没有抑菌功能是会有细菌的。销量前三的沁园立升小米都因细菌超标上过新闻,甚至是央视 ...

这不是反渗透净水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反渗透净水器吧?

新闻报道细菌超标的就有反渗透净水器。
因为经过反渗透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没有消毒剂——(有效)氯,细菌藻类等很容易滋生(纯净水桶开封后一周长青苔细菌菌斑也是如此),微生物只要有水和空气就能活。
最安全的做法是把水烧开。不然就得用从管道,滤芯,水龙头等全换抑菌的材料,至于紫外线杀菌要照射15~30分钟,小米这种照射水龙头只有1.5~3秒的完全就是骗人。

网友:
直接做根废水桶溢水管接下水就行,不需控制。

网友:
用废水浮球阀上位开关和控制净水器的电源串接起来。废水桶满了就断电,净水器不工作,待废水处理掉,恢复净水器供电。

网友:
废水桶高水位的地方开个孔直接溢流到下水道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老人更牛逼。他非说净水器出来的水不能喝,没烧开有细菌。趁我睡觉把我接的纯净水倒掉,然后重新接自来 ...

深有感触啊

网友A:
关于老房子改地暖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 能工巧匠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4255-1-1.html
这个帖子里有我的改装方案,希望能一起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老房子改地暖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 能工巧匠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4255-1-1.ht ...

现在选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案加三通,效果还不错,成本最低,不到10块钱搞定,一头放水桶里面加一个机械式的浮球阀(5块钱)满水截流,另外一头放水龙头上面挨着水池边上作为满溢管,利用高位差来控制流水方向,就是初始冲洗过程会有废水两头同时流,另外还有废水流量不能太大,测试过如果是1:3纯废水比,上面还是会流水,1:1没问题。用了一个星期了,挺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老房子改地暖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 能工巧匠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4255-1-1.ht ...

个人认为地暖很鸡肋。。。有那钱不如开空调把房门关上。

网友:
这废水再利用,是物尽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地暖很鸡肋。。。有那钱不如开空调把房门关上。

鸡肋与否还是要看环境,天天零下七八度,空调也不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选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案加三通,效果还不错,成本最低,不到10块钱搞定,一头放水桶里面加一个机械式的 ...

纯文字有点不太好想象

网友:
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在水桶加个盖子密封和一根溢流管,水满了自动就溢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