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搞电容点焊机,6电容仿 maomaos的

楼主(2023-10-14):
其实这个板子做好N久了,两年前做好的了
当时电容也买了,板子也做好了,金属铝也叫朋友加工好了,但是后来朋友不在那公司做了就没有了加工的地方,当时没有画外壳,然后一直烂尾到现在,现在想自己组个工具电池,然后才想起来才又拿出来装了下顺便试了下板子功能……
---------------------------------------------------------------
仿的maomaos大侠的,当时手上有2402的大尺寸屏,就顺便加了几个字装13,程序别的都没有动,因为都没有使用,板子也是到了把元件一装就丢一边了

电路自己改了下
1改了输入电源为12V,加了LDO
2当时想着6电容三并两串,应该充好了可以移动点焊,所以加了锂电池供电功能,锂电池升压5V给控制板供电,再升压12V驱动MOS用,不过有切换开关,插电时可以切到LDO5V供电并外接电源时给锂电充电
3MOS用了8个300A的Infineon-IPLU300N04S4-R8

别的一样了

---------------------------------------------
当年立创还没要求用他们的EDA画板所以用的是PADS9.5画的板子,MOS板是四层板
结构是用SW搞了下

=======================
我昨天上午充电到5.2V,现在还有4.58V,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

---------------------------------
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功装好,试了下充电匀衡板,充电有30W,两个电容串起来1V多不到2V时都有30W,我原来设置的充电电压是5.3V(2.65X2),但匀衡电路在2.62时就开始工作了,那10W的水泥电阻烫得不敢摸,还得改下充电电压到2.6X2 5.2V就好了。别的还没有试,特别是MOS板。有的东西还没有到。
希望拖了两年的能这次搞完
PS:太久了,这次拿出来连怎么触发的都不知道了,又把maomaos贴子看了一遍

网友:
借鉴经验来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不科学。

网友B:
没搞懂6串电容,电压多少?加个屏,显示什么了?

网友C:
没有实际操作?

网友:
DIY就是需要有时间

网友D:
点焊机,是电容的好,还是变压器的好?

网友E:
供电和锂电池都用12v,然后降压,比升压简单安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焊机,是电容的好,还是变压器的好?

变压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点焊机,是电容的好,还是变压器的好?

变压器的好,能长时间的点焊,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不科学。

能具体说说吗?那个科学?我还没有完工还有机会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实际操作?

都还没有搞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电和锂电池都用12v,然后降压,比升压简单安全吧?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手上只有这种5400MA的电池
我DIY的原则是手上有什么用什么
到最后可能不移动用的话就是用外接12V就好了,只是加了个单锂电路,方便点,以免有需要时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的好,能长时间的点焊,效率高。

各有各的好吧,如果个人用,又不是工业用,你一次能点多少电池?
电容的只是卡在充电电路上,我的这个给的是8A充电带匀衡,我看有的XD用是5V40A的来充电
这个型号的电容规格书标明最大放电电流为2396A,我搞的3并两串主要是为了加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懂6串电容,电压多少?加个屏,显示什么了?

是3并两串不是6串
电压是5.2V,电容可到5.4V(2.7X2),我设置为5.2V是为了安全点
加个屏是调点焊时间及各个脉冲的参数,还可以显示电容的电压是否匀衡及电压量是否足够。
可以根据点焊效果来调整点焊时间及其它相关参数
不过电容点焊机不都是这样吗?

网友G:
现在电容价格
也被炒作的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电容价格
也被炒作的很高了

对,我是买了一整组,18个还是多少个不记得了

网友:
屏幕和铝制件都很漂亮啊

网友:
粉色液晶屏漂亮